請問淘寶購物(電子零件..相關),有較沒問題賣家??

楼主(2011-02-20):
想請問一下淘寶上有那些賣電子零件(ic,mos,二級管,三級管.....)

有那些賣家是比較沒問題的,相同東西價差極大,似乎還有一些跟本

就是在亂的,想找廣東這附近的,有買過可否推薦一下,謝謝...!!

网友:
在淘寶小弟都找人代購,不過要再支付手續費
因為之前在淘寶向幾個賣家買一些電子東西,買前都先問了有沒有寄台灣和運費多少,但是買了卻取消交易...

另外有個滿奇怪的現象,之前有在論壇問說哪裡有賣下圖這種20+4PIN的公插,結果在台灣問的都貴的誇張,但在淘寶那邊買台製的卻比在台灣買便宜很多?!

网友:
在淘寶小弟都找人代購,不過要再支付手續費
因為之前在淘寶向幾個賣家買一些電子東西,買前都先問了有沒有 ...
引用 网友A:

你跟工廠一次定1萬個...保證1個比外面買的還便宜一半以上的價錢....

网友:
若直接由台灣下單,光是付款、貨運問題,店家根本不願花時間幫你處理。還是花點錢找代購還容易些。多幾十元就有代購幫你處理省下一堆麻煩。

楼主:
若直接由台灣下單,光是付款、貨運問題,店家根本不願花時間幫你處理。還是花點錢找代購還容易些。多幾十元 ...
引用 网友B:

求人不如求己,一回生兩回熟,沒那麼困難啦.!!請人代購,帶付款反而被牽著走,絕比你自己購買花費多
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問題是對方根本不接你的生意。不妨你直接下單試試,看有多少賣家會賣給你。願賣給你的賣家,你自己要小心,對方會出一些有問題的商品給你,反正你又沒法退貨。
代購有個好好處,就是退貨由代購到府收貨,退回大陸賣家,請問你會辦這些手續嗎?
代購信用評價高,對賣家評語影響甚大,貨有問題,賣家多會接受退貨。

网友:
說到「淘寶那邊買台製的卻比在台灣買便宜很多」....最近也看到淘寶上很多標榜台灣製的 IC 號稱比「國產」的可以多耐1A的電流,價錢加上運費都比在台灣的電料行買便宜。真的是搞不懂為什麼?

還有提到「對方會出一些有問題的商品給你」,我也碰到不少。一些皇冠級的賣家,評價超好的賣家,也是一樣,把有「小」瑕疵堪用的東西或是展示品或是偷天換日舊品換新保固卡.....出給你。真的是吃定你無退貨。

一般來說,一分錢一分貨。碰過一些只有一顆鑽石的小賣家,東西賣的貴。可是,東西真的是好貨。便宜的也不是說不能買,不過,都隨便包一包就寄出來。東西到手是好是壞就要靠運氣了。

网友:
若直接由台灣下單,光是付款、貨運問題,店家根本不願花時間幫你處理。還是花點錢找代購還容易些。多幾十元 ...
引用 网友B:

淘寶目前好像可以信用卡付款,不過我還沒有機會用... 每次買了都被取消訂單

网友:
淘寶目前好像可以信用卡付款,不過我還沒有機會用... 每次買了都被取消訂單 ...
引用 网友A:

    聽到很多人使用信用卡問題多多,請教被「取消訂單」的原因是什麼?

楼主:
淘寶目前好像可以信用卡付款,不過我還沒有機會用... 每次買了都被取消訂單 ...
引用 网友A:

淘寶賣家幾乎不接受信用卡付款...!!

楼主:
說到「淘寶那邊買台製的卻比在台灣買便宜很多」....最近也看到淘寶上很多標榜台灣製的 IC 號稱比「國產」的 ...
還有提到「對方會出一些有問題的商品給你」,我也碰到不少。一些皇冠級的賣家,評價超好的賣家,也是一樣,把有「小」瑕疵堪用的東西或是展示品或是偷天換日舊品換新保固卡.....出給你。真的是吃定你無退貨。

一般來說,一分錢一分貨。碰過一些只有一顆鑽石的小賣家,東西賣的貴。可是,東西真的是好貨。便宜的也不是說不能買,不過,都隨便包一包就寄出來。東西到手是好是壞就要靠運氣了。
引用 网友D:

所以在淘寶購物,相同規格的東西,千萬不能跟賣價格最低的買........!!

原因..???您多買幾次就知道...!!!

网友:
淘寶目前好像可以信用卡付款,不過我還沒有機會用... 每次買了都被取消訂單 ...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thread-24615-1-1.html
我在淘寶買了五、六次東西,共六、七千元。

基本上最好是買輕的、摔不壞的東西,或者摔掉了也懶得退換為佳。重一點的東西,在台灣買就好了。
到現在沒有什麼不滿意或寄錯、漏寄東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