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視數位電視隨身盒故障

楼主(2011-02-21):
PICT0078 (复制).jpg PICT0080 (复制).jpg 是接電腦USB的,不知道那壞了,沒迅號有人會修嗎?

网友:
基本上維修都先從供電開始的, 也就是先量電壓..
你既然都已經拆了..

1. 先檢查供電的變壓器是否正常, 在空載及接上數位盒兩者都要量
2. 看看數位盒電盒電源進來及各主要零件上的電壓..

你這台, 使用多久了? 有沒考慮是供電變壓器的問題? 有沒換過變壓器試試..

网友(2011-04-25):
不知道完修沒.問題出在哪可以說出來分享一下嗎

楼主:
沒有
自己找不出那裏故障,丟在旁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