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 P4SGL MX 開機慢故障排除 分享

楼主(2011-02-21):
上個星期 我可愛的老姊 從台北把電腦寄回台南給我  故障原因 說系統有問題,於是把電腦重灌,但是.....發現 開機時 藍色滾條 居然 跑了3X次才進系統,純系統也一樣,本以為是驅動程式的關係引起的,結果也不是......... 於是忍不住打電話給我老姊,問說電腦開機本來就這麼慢嗎? 我老姊說是 =.= 這個答案說的真好 害我以為 是我把電腦重灌後 引起的問題 ...........

於是在思考為何會這樣的時候,突然想起以前有一個主機板也有這個問題,於是 把 裝在 IDE2的排線和裝置拆下後,故障排除,開機超快的,跑了三~四次 就進系統了。 原本IDE2上的硬體,是因為我老姊說要看DVD,所以我幫他裝上去的DVD燒錄機。但硬體是正常的,我是從我的備用機拆下來的,DVD燒錄機是正常的,沒有故障喔。   所以說真的老實話 組裝和灌系統很簡單,但發現很慢的時候要一一檢查,因為SiS 晶片的主機板開機正常不會那麼慢,威盛及Nvidia 的晶片開機也不會那麼慢,除了Intel,不然其實藍色滾條都跑個3~5次就載入桌面了

原來是主機板IDE2故障,雖可偵測硬體,但會造成開機異常和緩慢!  於是把DVD燒錄機裝到IDE1的排線和硬碟接在同一條線上,但當然要先調整Jump ,Master和Slave就大功告成了!   真搞不懂之前幫我姊修電腦的工程師是幹啥的 =.=

因為我老姊趕著要,所以我沒時間去檢查IDE2附近的電子零件是否有故障說

發現此案例,特別分享給大家知道!

网友:
有沒可能是連到到第二組的 IDE 設備有問題.. 或是排線有問題..

另外, 我想現在 BIOS 都可將第二組 IDE Disable 了, 可能先將它 Disable 掉, 以免再裝上, 又出問題..

网友:
換條排線試看看是否還是一樣?
不然就如cremaker大說的,BIOS中第二組IDE先disable再來查修.....
Intel晶片組的主機板開機也不會慢啊...
像我就喜歡用Intel晶片組的主機板,效能比SIS或是威盛好一點點.....
AMD的CPU我就比較不挑晶片組了,除了對nVidia的晶片組會比較注意,因為有時會有地雷.....

楼主:
回复 网友A:

    DVD燒錄機是正常的,沒有故障喔! 排線也正常喔

楼主:
回复 网友B:

    DVD燒錄機是正常的,沒有故障喔! 排線也正常喔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過完年可以開始看到精彩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排線是新的 硬體也正常 IDE2 掛啦

网友:
最好就是硬體的jump都設定成cable,排線就隨便接,有沒有抓到硬體,一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