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雷KY-500ATX 開機無反應~ 第一次發帖,請各位前輩指正!!

楼主(2011-02-21):
我學長把電腦玩到不能開機,結果發現POWER掛掉,下班時把整搬來給我玩玩~於是他電腦我看過之後就直接重灌了!因為實在懶的掃毒~~那些時間直接重灌快多了!!接下來看看今天的主角 迅雷KY-500ATX 故障是無法啟動

+5VSB沒有電壓,先量量它的'大桶"電容 , 也是 0V  !

直接量110V進來的兩點.110V沒進來

結果我發現了!!!!!

這是重新補錫之後的照片了!!

話不多說,直接量+5VSB!! 哈哈  電來啦~~ 4PIN 12V也有了!!

搞定收工!!!明天可以拿去給學長邀功啦!! 撿到軟滴~~不過還不能睡 = = 還要幫他重灌哩!!POWER搞好的同時!!XP剛好也灌好囉!!保養一下烙鐵!

楼主:
順便請問一下前輩 因為是第一次發維修文,請問要怎麼刪掉多的圖片檔,我最後兩張,是多出來的!!不會刪~

网友:
恭喜完修.....
我怎麼都沒遇到過這麼軟的啊???
我遇到最軟的都還要換掉幾顆電容說......

网友:
順便請問一下前輩 因為是第一次發維修文,請問要怎麼刪掉多的圖片檔,我最後兩張,是多出來的!!不會刪~ ...
引用 网友A:

1. 選擇 "編輯", 注意需使用 "高級模式"
2. 選 "圖片鈕"
3. 選 "圖片列表" TAB, 在每個圖形右下方(如附圖)

像右方紅點處的那張圖就是要上傳的, 注意到沒, 左方圖顏色較淡, 是因為選了左方圖右下的 "X" 符號, 這樣這張圖就不會上傳, 或是在 "編輯" 狀況存檔時會被刪掉..

多試一、兩次就抓到要領了..

网友:
順便請問一下前輩 因為是第一次發維修文,請問要怎麼刪掉多的圖片檔,我最後兩張,是多出來的!!不會刪~ ...
引用 网友A:

很好的維修範例, 一些重點都抓到了..

大大肯定在這方面下了一番功夫研究.. 所以能很快的就找出問題所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常常換電容說~!!也不敢發上來被笑!!~因為我會的也只有換電容而已ㄝ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謝CREMAKER 大大
我已經刪掉啦!!!! 多謝多謝..

花了很多工夫,好像有ㄝ!! 我來這學習1年了吧!!因為是門外漢.只能鴨子滑水!努力爬文~多看一些PIGOO大大們 貼的文件~
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可以有五個腦室  哈哈~ (目前只有半個不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換電容也是要技術的...
焊的漂亮不漂亮,可以看出基本功好不好....
更進階的看法.....可以看的出查修細不細心.....
像我比較懶,超過換電容和MOS的就不想修了.....

我也沒發過幾篇實例....因為我不是做這一行的......
加上我維修的東西大多會牽扯到商業機密,也沒辦法貼出來讓大家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 小弟受教了~的確
基本功還是要多多練習,才可以熟能生巧
我會繼續努力換電容滴..
不能說的機密 實在太可惜了~~

网友:
樓上的大大們早啊!
恭喜完修!這麼早就在pigoo分享啊!
像我這般老灰啊,只能早睡早起嘍!
圖片看起來有點模糊,可能是早上起來有點老眼昏花!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速抱歉~相機太爛了!!沒有防手震!

网友:
一手拍照一手測量 一腳固定線 這招一定要學起來 ^^

楼主:
回复 网友E:

    ㄜ.......因為在地上拆滴  哈哈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power完修邁進了一大步!

网友:
大大,您的電表測試棒DIY過吼...
可以請問一下,您是直接拿針銲上去嗎?
小弟也正想要DIY個一支來用...  我想把針直接用黑貼布貼在電表探棒上.

网友:
這種 POWER 好像 都是裝機 最便宜的 POWER `..
便宜 品質 ~還OK ~時間到也是 爆電容..
能修好 ~就不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是在這裡學的阿~是用電源供應器4PIN接頭裡面的夾座,再夾根針!!焊上去

楼主:
這種 POWER 好像 都是裝機 最便宜的 POWER `..
便宜 品質 ~還OK ~時間到也是 爆電容..
能修好 ~就不錯~:sam ...
引用 网友G:

    這個POWER用大約三個月,然後就這樣了!!
    被我撿到軟的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分享,小弟我也來玩玩,等完成在PO上照片...

网友:
對新手來說
能修好就不錯了~
崇拜

网友(2011-04-13):
這種情形比需要更換電容還要容易的多了,真的是撿到"軟仔"。:)

网友(2011-08-17):
照片中那是腳嗎@@

网友:
恭喜完修...怎會是這樣軟的.我會的也只有換電容,補錫~~~~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