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國際牌烘碗機找不到計時開關(已解決)

楼主(2011-02-21):
小弟家中這台國際牌的烘碗機計時開關壞了,市面上都找不到類似的可替換零件,請教大大們知道這顆哪裡有嗎?

它的開關,故障原因是齒輪崩掉了,一插電就通

网友:
之前在下有一台烤箱,計時開關是類似的機械式的.
也是找不到可替換的零件,後來分解開來內部清乾淨之後,WD40噴一噴就復活了...
給您參考.

网友:
之前在下有一台烤箱,計時開關是類似的機械式的.
也是找不到可替換的零件,後來分解開來內部清乾淨之後,WD40 ...
引用 网友A:

+1..

這個定時開關, 看來應該是機械式, 同時看了圖應該不難拆..

所以, 不妨死馬當活馬醫, 拆了它, 重新用 WD40 整理內部接點, 可能就好了.. 同時這台看起來有使用過一些日子了, 這類專用零件應該不好取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找一找報廢的立扇就有
我這顆是定了時卻不導通-------

网友:
這個東西到國際牌服務站去買說不定能買到
很久以前有買過一次,不知現在還有沒有在賣

网友:
看起來有點阿嬤級的機子

网友:
這個定時器在家電中是很普遍的,各大廠牌的烘碗機很多都是用這一顆,到服務站買就有了,帶舊的去合,國際買不到,就到三洋.聲寶.大同任何一家都可以

网友:
這蠻好找的吧@@

電子材料行也有

楼主:
感謝各位老大幫忙,小弟已經找到了,在露天剛好有人拍賣一顆拆機的台製同規格開關,雖然品質差很多...
因為南投這裡東西真的不好找,材料行現有的跟這顆差滿很多的,本來還想裝工業用的計時開關,但空間太小塞不進去n_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