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P PE1234高壓NG

楼主(2011-02-21):
HP PE1234高壓NG
(1)測輸出有12V,但板子上寫15V到底這板子要幾V呢
(2)故障原因無背光

网友:
1.15V可能是指5V有負載時輸出或是最高輸出
2.測量ON/OFF腳位是否會隨信號輸入有無或燈號變換而變化
3.使用外接燈管確認背光電路是否真的無輸出

楼主:
(1)燈管好的~開始約5秒畫面就正常~5秒後背光不見了~用手電筒照可以清楚看到顯示的畫面
(2)圖4有兩顆680u 25v電容值為620u 跟 640u 合理嗎

网友:
使用外接燈管也是亮五秒嗎?
因為亮一下滅掉通常是跳保護,表示內部燈管老化、焊點脫落或是有絕緣劣化的可能

楼主:
真的是燈管故障,送修測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