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異21公升微波爐維修

楼主(2011-02-21):
家裡有1台奇異微波爐
型號JE732TGWW
岳母家有另一台同型號的
是同時在X坤買的
又很巧的在前陣子故障
瑕疵品嗎?
症狀是看起來正常
運轉有燈
盤子也會轉
但就是不熱
我就把他拆開看看
發現是高壓保險絲燒了
好像是5000V   0.7A玻璃管保險絲
問了電子材料行
電料行
都找不到這種規格的
重點來了
我用一般三用電表的保險絲代用
250V  0.5A
竟然可以用
原本擔心耐壓不同會漏電
有在暗處關燈運轉
代用保險絲並沒有看到任何異常火花
2台微波爐是相同症狀
目前都完修正常使用中

自己的維修經驗
怕燒機的請勿輕易嘗試

网友:
高壓保險絲,是指高電壓下,保險絲熔斷時,能保證不會繼續導通。

用低壓的代替,如果過負載保險絲熔斷時,運氣不好,在高電壓下還是有可能會導通的,過負載下有可能會燒掉其他的零件。

保險絲提供的是保護的功能,看你需不需要那個保護而已。

楼主:
原來網路上有賣
所以用低壓代替
有可能在負載短路時
無法得到保護
受教了
多謝2位

网友:
如果2~3支250V的串一起可行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串在一起" ....? 那只是把保險絲加長而已,有改變什麼嗎

网友:
I=R/V...請問各位大大...高.低壓不同是否適用於保險絲?

网友:
更換零件還是規格相同的比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歐姆定律不適用在保險絲上吧!

保險絲的阻值要怎麼量?一支保險絲阻值跟3支保險絲串起來的阻值對電路來講應該沒差吧?如果是並聯的話才會有差,耐電流會增加

楼主:
以3樓先進的理論
同廠牌同規格保險絲特性以相同來說
保險絲串聯是可行的
不過要用耐壓250V串接成5000V
要20顆保險管
等於20顆串聯
每顆平均分壓吧
不過要特性相同才行
這------
也太複雜了吧
直接用原規格好像簡單多了
我是錯誤的示範
大家別學我

网友:
同意coolyu大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