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S651MP-RZ 維修詢問

楼主(2011-02-21):
前天到順發 我朋友拿478 技嘉的主機板給我  開機測試 短路  於是看了論壇的一些維修資料 量啊量 發現一顆MOS怪怪的,於是拆下來之後,小4P的阻值就正常了,因為都不到一百歐母,於是把每個MOS都請下來測量,果然是因為那一顆故障所引起的,如下圖:

主機板全貌:

本來是拆那個MOS換上去就好,但為了拆卸方便,把電容也拆下來,但是電容的孔被我搞壞了三個 =.=
為了圖一時方便,電容沒有裝,於是一上電,那個MOS又掛了 =.=        我靠 果然不能太隨便 =.=

但為了拆卸方便,把電容也拆下來,但是電容的孔被我搞壞了三個 =.=        於是 看主機板上面的電容,有兩顆一樣的,於是就正和正相接,負和負相接,不知道可不可以呢? 會不會有問題?

用完之後,除錯卡跑C1,還有哪些代號我忘了,有一個代號說,CPU是否虛銲或超頻 =.=        接下來該怎麼做呢? 煩請各位先進指教更正,謝謝

网友:
這種事, 很多人都會碰到的, 我也是這樣過來的..
那片板子只要沒傷到內部的接線, 還是有救回來的希望.. 你不妨用歐姆檔量量斷線的情況.. 可以的話, 自行用 OK 線接一下..

另外, 在主板上拆電容及 MOS 真的是要練的, 若這片真的沒救了, 拿它來練練.. 這樣它 "犧牲" 的才有價值..

网友:
擋c1,還是先查記憶體的電壓先,再來就是刷bios囉~

楼主:
刷BIOS =.= 又沒燒錄器 我勒

网友:
回复 网友A:

    +U 這片不難修 加油哩  卡C1 查記憶體  周邊電容 與南橋周邊電容 MOS管 與記憶體電源管理IC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一片的電容 幾乎都換過了 =.=         因為爆太多顆了 所以不放心 就換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張,VRM電路也是MOS燒了...沒工具沒辦法完修

网友:
hawaju大提問說,電容的孔可以正接正、負接負嗎?有人可以說明嗎?謝謝

网友:
回覆 8# e851102

可以啊!只要接對那就OK了。

网友:
拆類似像這樣的MOS可以先把電容拆下
再去拆焊MOS,最後再把電容焊回
甚至旁邊那個電感也可以先拆會比較方便作業

怕拆壞可以先去回收場多收個幾片壞板回來練習拆焊
畢竟廢板拆壞沒關係,若是客戶的拆壞可要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