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宏碁筆電Acer Aspire 4520 系列維修解析,常壞問題點
火...

楼主(2011-02-21):
細部講解,這系列產品,有分為兩種,一種有獨顯的8400M,跟無獨顯的7000M,易發生故障的原因大多都是晶片造成,不是顯示破圖,就是不開機,在寒流就一直有機器故障,有用這台的學員.........(散熱片該清了),不然都過保了,粉快小朋友就手牽手一同出遊了

有獨立顯卡的拆解後的樣子

無獨顯卡的拆解後的樣子

有獨顯放大+跟整合橋共用一組散熱片

無獨顯放大(只有鋁片倒熱,靠下面自然風扇熱,風扇是給CPU用的,冏....)

有獨顯的顯卡,搭配NVIDIA G86-603-A2 8400m的圖型介面卡

分解散熱片後的樣子,這就是有獨顯的板子,多了MXM2的CONNECTOR

不良晶片

新舊晶片對照 (舊晶片紅膠固定四周)

無獨顯得整合晶片,少了一組MXM2的connector

新晶片放大 08+的

兩個系列對照(左有獨顯,右沒獨顯)

先針對有獨顯的做維修(放置rework機台)

解焊不良bga

解焊後的樣子,無鉛製成

不良bga正面

不良bga背面

縮小圖示

新舊bga對照(左為不良品,右邊為新品)

背面樣子,皆為無鉛錫球

正反樣子

將pcba pad除錫

放大pad,無掉點,無斷線,無露銅

使用avp對位,避免手接觸(ESD防護)

對完後+置件 (放置有正)

縮小圖示

進行回焊作業

更換完後的樣子,未清潔

已清潔

背板rework後的樣子,第一段落結束

第二段落,針對無獨顯晶片更換不良整合橋<

放大圖示,四周一樣紅膠固定

解焊不良晶片

解焊後pcba pad的樣子

不良bga的樣子

pcba皆原色

不良品正面的樣子

新舊品對照

新舊品背面對照

pad除錫後的樣子

縮小圖示,這片紅膠清的比較沒那麼乾淨

一樣流程,對位中

對位完成+置件

放置有正

進行回焊作業

更換後的樣子

背板樣子

無獨顯得開機測試正常

有獨顯得開機測試正常

acer  welcome logo,恭喜我又復活了,維修解析結束

謝謝觀賞,有問題不吝指教,若不錯給個分數吧

网友:
......問一下~~
剛好我手上有這台....
他的故障問題..電源進入之後~~瞬間保護...
我把電源板拆下...直接送電..後端電壓只能固定在12V...
經檢查...我懷疑9600那顆特殊的MOS有問題...
我明天應該會收到剛買的零件...
想確認一下~~這問題是不是已經是這機型的通病了...
我收到該機器的時候~~有被拆過的痕跡..真怕他的獨顯也出問題了

楼主:
量一下整合吧,有可能全短了,不然就是板子起水泡了,我也接到粉多回收壞的,都是黑不然就是爆板的

网友:
量一下整合吧,有可能全短了,不然就是板子起水泡了,我也接到粉多回收壞的,都是黑不然就是爆板的 ...
引用 网友A:

了解...明天再測量看看.....

网友:
我也問一下宏碁筆電Acer Aspire  5520自動關機也是顯晶壞嗎

网友:
有這種專業拆焊台就是不一樣
不像我們碰到這方面問題,只能給人賺,怕把人家客戶的電腦弄壞
話說這種7300/8400/8600M這種獨立顯示真的易出問題
尤其是遊戲愛好者...

前幾天我這邊才來一台用8400M的筆電(但不是樓主這牌子)不開機,送同行也是說獨顯問題
剛好這個User也是Game愛好者...

更換新板晶片重值BGA,要跟User報6500...原廠更高,要換整片主機板1萬多
不管哪一邊,客戶都選擇不修...我叫他買台新桌機比較快,要打Game還是用桌機(最後他也跟我買台桌機就是了)
筆電還是買如用Intel內建顯示機種就好了...

网友:
看樣子整合橋真的凶多吉少了....
我測量線圈PL9
對地阻抗只有28歐姆....這算是擊穿了嗎?

我拆他的散熱片才發覺...這台已經被處理過...
導熱矽膠不見...反而是一大陀的散熱膏.......
它的獨顯...我看也有問題了.....
對了...如果這個給你處理需要多少錢..
短訊息報價給我吧...我不想對客戶用土炮工具下去修
而且我這邊也沒有晶片..
報價給我之後~~我在跟客戶說~~看客戶要不要花這筆錢維修

网友B:
有這種專業拆焊台就是不一樣
不像我們碰到這方面問題,只能給人賺,怕把人家客戶的電腦弄壞
話說這種7300/840 ...
引用 网友C:

遇到玩GAME的...我連接都不給他接..
除非是新機...有問題請他送原廠....
只是一年內我得幫他免費送就是了....
通常只要是筆電掛GAME的...壞了~~~我都請他買一台桌機...
不要就直接給他報天價的維修....
現在我只要遇到獨顯的..一問之下只要是都說拿來玩遊戲的...
我都請他送原廠...已經不想碰這些燙手的維修了...

之前的加焊...真的沒多久又回來...報價換晶片..客人也花不下去
還是請他們買桌機問體少一點也不會被客戶說些有的沒的...
除非客人太有錢...壞了就換一片獨顯...

网友:
筆電真的不適合打電玩,散熱不良就虛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順大,已經pm給您
2.更換新的晶片,雖然成本高一些,但是一次就好會比重複拆裝來的輕鬆,也省掉被客人嫌能力不夠,
  一般市面上賣加厚銅片,紫銅片,增加導熱係數,導的在快,卡在原廠的散熱模具跟材質,排熱一樣慢,
只有針對不良的晶片更換,或者更換成改良型,才是正規且被肯定的方法
3.開機後斷電,有可能是整合故障,也有可能是cpu故障,顯卡沒影響

网友:
可以再請教一個問題華碩m5000 內建記憶體故障這有得買還是從殺肉機裏找因為這好樣有燒一段程式無法代用

楼主:
RAM通常不會有燒錄,只有EEPROM才可以燒寫,通常RAM換掉就好了,你用的RAM應該不是BGA的吧,應該是TSOP包裝的

网友:
我的症裝跟這台一樣http://tw.myblog.yahoo.com/major ... le?mid=215&sc=1
我已經問過很多人都說換換記憶體就可以是就無法代用想說你修這摸多有沒遇過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看北橋
915GM   BGA  32x16  x8顆 內建 512
865GME TSOP  16x16 x8顆 內建 256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感謝pfulliu大的分享和維修經驗,
好像都是原廠設什不良,感覺都很熱。

网友:
設備真好.......................

网友:
Nvidia的不良晶片真不知害了多少消費者,

做維修的當然多了生意,但也得有你這樣的規模才能做得妥當長久。

网友(2011-03-30):
唉呀呀!看了這篇文章..
去年剛買的5740G.現在也是被我家老二.拿來玩3D GAME.
看來.我也要"挫勒等"了...
話說..今天也才剛去原廠換了新硬碟回來..WD640G..
說什麼58分鐘完修..根本就是"卡唬爛"..
換顆硬碟..就要兩個多小時...要不是還在保固內..
自己買回來換..還比較快....

网友:
呵呵!您那收不收苦力
完全不用付我薪資,三餐自理
那些器具光用看的就很過癮

网友:
pfulliu大大技術高,設備佳,文章圖文並茂,真的很棒.
能請教您,若手邊有客戶送修的筆電,可以寄給您幫忙處理嗎?
先問問,因為以往都直接告訴客戶沒法子修(><).
若可幫忙,請留短訊息給我, 謝謝囉

楼主:
To : happy day  這不缺苦力,當鋪小弟充足,機器都請是請小弟拆裝,設備都跟園區的一樣,講求效率,品質,所以謝謝了

To:bbspill 不需要特別寄給我處理,我本身件就已經過多了,光園區就忙的不可開交,可以就近找好的廠商即可

网友:
連工具都這麼專業,好夠力!!

网友:
pfulliu大 請問一下
我有一台相同的 Aspire 4520 非獨顯版
症狀也一樣
請你處理 費用多少?
麻煩PM給我,謝謝!

网友:
pfulliu大大您好我有一台4520g的現在問題請教一下
1我安裝win7現在裝置管理員裡沒音效所沒聲音
2裝上電池未開機那充電燈會亮琥珀色(沒插充電器)如開機插上充電器會一下充電一下不充電
3os裝完有時跑起來順順的有時後就會卡卡的.發生卡卡的時後要關機就一直卡在關機中畫面無法關機...
以上有沒有可能主板的問題...謝謝

网友:
pfulliu大 請問一下
我有一台相同的 Aspire 4520 非獨顯版
症狀一樣~開機無畫面
請你處理 費用多少?
麻煩PM給我,謝謝!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遇到玩GAME的...我連接都不給他接..
除非是新機...有問題請他送原廠....
只是一年內我得幫他免費送就是 ...

順興大!
會買有獨顯的人,尤其是男人,大多都是拿來玩GAME的啦!
不然就不會買獨顯的了!
所以就像你說的,那個就叫他買桌上型的,效能強又穩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順興大!
會買有獨顯的人,尤其是男人,大多都是拿來玩GAME的啦!
不然就不會買獨顯的了!

......
也對拉....
昨天修了一台ASUS的X80L...
那台的靈異現象還真是通病阿...
好在還沒被拆修過..
要不然~~那台我可能又沒得賺了..
因為~~看對岸的資料..都是小毛病抓不到..
被越修越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
也對拉....
昨天修了一台ASUS的X80L...

等你這台X80L的實例囉~~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等你這台X80L的實例囉~~

沒拍照~~~所以~~也就沒實例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沒拍照~~~所以~~也就沒實例了...

我咧!殘念~~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咧!殘念~~

還有三台EEEPC可以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還有三台EEEPC可以玩的~~~

那就等eeepc囉~~

网友:
真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ㄚ
還要看看口袋夠不夠深喔~

网友:
真是太強了,專業就是專業.
不知道  高雄那裡 也有在修 筆電主機板~~
手上有一台壞掉了~~~

网友:
有個很大的問題
ACER 4520系列應該只能吃07年版的MCP67MV-A2
換上08 09年版的都會無法開機
不只我試到不要試了,連中國主機板論壇上和掏寶專賣晶片的那幾家都知道這問題
所以我對此篇持懷疑態度

网友:
回复 网友F:

根據我了解 ,這是因為他的主板顯晶有作背膠, 溫度掌握不夠或是返修台操作不夠純熟,在用真空吸錫筆拿起晶片時造成主板斷線,並不是09.08顯晶有問題,對岸能換成功也只有2.3人台灣也只有原廠跟少數人,這是我所知道的情形我有請人更換過09晶片成功過,但良率不高

网友(2011-04-29):
回复 网友D:

我的看法不同!!!因該是打磨的!!如MCP67M...MCP67MD..這一些印上MCP67MV!!所以裝上不能用!!
因該是打磨的機會大!!!我有拿過比較新的廢板!!上面MCP67MV是08~10年的!!!拆下來用是可以的!!
只是缺貨中~~有去問到但很貴~~ 這是我的看法!!不一定對

网友:
回复 网友G:

打磨=MARK CODE 了解 ,那賣假貨還真是沒有天良

网友:
很寶貴的資料 謝謝分享

网友:
好工具配好技術..只有一句話    讚n_116|

网友:
非常詳細的解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讚,謝謝分享

网友:
DSC01752  DSC01751  DSC01750  我就是4520G的使用者,偶爾會花屏一下,重開又好了,只用來上網,看樣子快進廠了。

网友(2011-09-08):
最近拿到一台,一按即熄滅,看來也是,只好先擺著,等時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謝謝樓主大大分享!

网友(2011-11-05):
請問大大您有再幫忙維修筆電嗎?
該如何跟您連絡呢?
我有一台ACER 5100
第一次維修 那時只有鍵盤無輸出(外接也都沒用)剩下都正常
後來在PCHOME找了一位馬工程師 騙我說換晶片 結果是燒板子
回來來後連螢幕開機都不行 後來在對岸買了一塊主機板 換上去後
開機時一樣無畫面(外接也沒有)但是光碟機會讀取 希望不要花太多費用
將他修好可以在工作上使用 所以請問大大是否有在維修 該如何聯絡 價位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