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GS 顯卡 維修

楼主(2011-02-22):
網友提供的
2片 7300 GS 7300LE
LE 用加焊 OK 可以用
GS 做一下BGA吧..
土炮
7300GS
新做的 4根 石英管 下預熱..
挖 ~還是一樣 ~...
...........
.........
拆吧  再做一次
.......還是一樣 ~...
.......
跑下 ~MATS ..用 舊的顯卡 帶..
竟然 ~RAM........出問體..
9218 1.9V 供電 竟然 沒有 ~真粗心 ~........
多做一次BGA
MLCC 漏電 ~..短路..
10歐 組質變大.
7300GS 完修......破圖 還會有畫面 害我以為是空焊
..................

网友:
很好的維修實力 電容故障也會引起  我手上有一張華碩的 加銲後 畫面更糟 連系統都進不去 我在想 會不會記憶體被我烤壞了

网友:
神阿~~~現在大家在拼BGA植球技術嗎?.......
今年有看頭了......怎麼不發一份到我那邊備份呢~~~

网友:
可愛大現在這個土炮的成功率有比之前高了嗎?
換成這樣好像又更好了。

网友:
WOW 可愛大越來越殺了 = =
直衝電路原理 我猜我看到種狀況也可能是直衝BGA

換過一次不起來 我可能就丟了= = 你還換兩次掛查線路圖.

金價勇!

网友:
可愛~~~~你帶PCIE是用我那已經寫好的工具嗎???
還是自己另外帶指令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要大力的拍手!

网友:
恭喜恭喜~~~~YA~~~~
回焊由GS變GT?

楼主:
回复 网友A:
LE 根 `GS
各一片 ~ 2片不一樣型號
LE 只做加焊
GS 拆掉做BGA

网友:
回复 楼主:

嚇我一跳說....還以為電路弄弄可以升級GPU..

网友:
教你一下我也常把客人換下不要或者破圖的筆電顯晶GF-GO7200-N-A3、GF-GO7300-N-A3 跟GF-GO7400-N-A3,換到一般PCI-E的顯卡上,保證能用,也不會特高溫,還挺實用的,廢物利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樣換的話,原卡GPU電源電路、BIOS與記憶體電路會不會有匹配問題呢

网友:
沒問題,試過超過十片了

网友:
筆電的GPU...
印象中我以前有一片石頭牌的5700LE...
無聊給它重燒BIOS.....改成筆電的GeForce FX Go....
也是可以用耶~~~
不過原來就不怎樣的"效能"變成更遜更糟糕的"笑能".....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越來越精彩的實例!

网友:
好詳細的解說 恭喜完修喔~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完美的維修..謝謝分享我要練到麼時才護會有這種功力

网友:
可愛大大很有實力喔...我是幫朋友1堆不要的顯卡無法開機破圖.拿來用熱楓槍再晶片那熱焊..救回ㄌ1片希望這樣能提供各位參考1下

网友:
從前以為顯示卡花畫面是卡上的記憶體出問題,因內顯主板花畫面都是記憶體問題,

到近年接觸notebook多了,才開始知道有顯示晶片虛焊的問題。

現在看到你的花畫面,加上是nvidia的7300系,思路也確是會跟著虛焊的方向。

网友:
呵呵!!感謝大家分享!!還可以"卡虎纜".....

网友(2011-03-26):
小弟剛好也有一片想問一下:
1.c1149一開機燒掉,不知有沒有人知道容值是多少
2.c1149,c1539這兩顆MLCC可否改成一顆1000uf/6.3v來代替

网友:
都真有新去做植球的動作..感謝分享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