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機板晶片組疑問請教???

楼主(2011-02-22):
發現很多廠牌的主機板似乎機板都是一樣的...
差異在晶片組而已,
例如我有一片技嘉的K8NSC-939
比對過K8NS-939,
似乎差異只在於整合橋K8NSC-939用的是NVIDIA nForce3 250Gb Platform 晶片,
而K8NS-939用的是NVIDIA nForce3 Ultra Platform 晶片,
那是否我將250Gb換成Ultra,然後將BIOS重燒,就變成了K8NS-939???
甚至我再加上Silicon Image sil3512以及T.I. IEEE1394b和ICS 1883 LAN PHY晶片就可以變成K8NS Ultra-939???
不知道有沒有哪位大大這樣改裝過???

网友:
晶片腳位定義相同,特性、規格都一致,若只差一些功能性的差異,那換過去,IO相關的東西換一換,BIOS改一改,應該就可以了。
http://www.nvidia.com/object/IO_8483.html

兩張板子的layout神似度真高。

楼主:
其實像華碩的P4P800和P4P800 Deluxe也是幾乎一樣的....
要升級似乎更簡單....
加一顆VIA6410 RAID controller和VIA 1394 controller好像就是了???

网友:
同廠牌的晶片組大多會搞pin to pin設計,讓主機板RD可以套用之前的設計,
迅速量產上市。但除非你很有把握他真的是100%同佈線,不然還是別冒險啦。

有的主機板是局部類似......我猜大概是同個RD團隊的作品吧,所以有相似之處

网友:
若要省重新佈線及製作PCB,一般都是把高階板上零件做精省/不上料方式來產出低階板,甚至型號也是使用貼紙貼上,但若是高階板層數較多者,低階板仍會採用重新設計方式

楼主:
那像我的K8NSC-939型號就是貼紙貼上去的.....
就有可能和K8NS-939是共用一樣的PCB囉???
有點好奇想把貼紙撕掉看原來型號寫的是什麼了.....
畢竟同樣是nForce3, 250Gb和Ultra實在沒辦法比啊~~~
而且250Gb和很多顯示卡衝突.....甚至是nVidia自家的也會衝突.....

网友:
回覆 6# carl0804

把貼紙撕下瞧瞧........

可以就.........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說換就換?
Ultra手中還沒有咧~~~
而且還要找人幫忙植錫重焊.....因為手中沒設備.....

我找時間先實驗一下我的P4P800看可不可以改成P4P800 Deluxe......
畢竟這個比較簡單一點....
而且這兩塊板子手中都有,可以對照著改看看....
如果改成了,再來發"改裝"實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