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電視萬能面板點屏治具

楼主(2011-02-22):
這塊點屏治具可以點到65吋的液晶面板....
目前止完成可以使用的地步....
往後還要加裝一些東西..
方便點各種面板的背光接頭...

网友:
啊!還沒改完啊?
符合各種高壓版,用杜邦線跳一跳,要不然每家的設計若layout pin腳排列位置不同,豈不是要一堆線?

楼主:
啊!還沒改完啊?
符合各種高壓版,用杜邦線跳一跳,要不然每家的設計若layout pin腳排列位置不同,豈不是 ...
引用 网友A:

多出一堆線是必要的......到時候還要使用萬用插頭....

网友:
固定在雅克力板上?

楼主:
固定在雅克力板上?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將液晶螢幕拆了~~~就知道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完全不明白..

网友:
 順興大啊啊啊..... 果然是打炮......不對, 是土炮高人... 什麼時候也教教偶們怎麼作啊

网友:
土砲哥 佩服 我光想要跳屏線 就軟了

楼主:
回復  shunxing

完全不明白..
引用 网友B:

不面板破掉的或是不要的液晶螢幕......
全拆了~~~你就會得到那一塊壓克力版拉~~~~
夠重又夠厚...可惜的是~~~不能當透明板用....
要不然~~~利用價值就更高了....

楼主:
土砲哥 佩服 我光想要跳屏線 就軟了
引用 网友D:

要測試面板好壞~~~跳屛線是基本功夫.....

网友:
給你拍拍手

网友:
順興大真的是什麼都改、什麼都不奇怪!
小弟給你加油加油!

网友:
順興大真的是什麼都改、什麼都不奇怪!
小弟給你加油加油!
引用 网友E:

    順興大 本來就是無所不止黑白改之土炮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樣取得也太慘烈了吧...

网友:
高手就高手~俗話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不知道順興大對家內事是否也是這樣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一片是背光模組裡面的導光板.
通常碰到畫面有雲霧狀的水漬.都是要拆到這塊起來清洗.

网友:
回复 网友F:

這樣阿,我沒"解剖"過面板所以我都不知道.....

感謝逍遙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