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一下~HIPLUS (畫佳)

楼主(2011-02-22):
我的32吋HIPLUS液晶電視
型號(JLD-320LV)
我也沒開機~
晚上都會突然有聲音沒影像
ps:我已經把螢幕上的按鈕裝置拔除
請問是哪裡的問題呢?

网友:
這款電視有送到維修站修過,記得這是AD/B問題

楼主:
那有辦法維修嗎?

网友:
先請問一下,機器突然沒影像時有看到背光否?

网友:
如無被光的話,那應該是PANEL掛了,就這樣囉~

网友:
我的32吋HIPLUS液晶電視
型號(JLD-320LV)
我也沒開機~
晚上都會突然有聲音沒影像
ps:我已經把螢幕上的按鈕 ...
引用 楼主:

我也沒開機~
晚上都會突然有聲音沒影像
您意思是半夜會自動開機. 有聲音沒影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無背光跟PANEL沒有關係.

网友:
如無被光的話,那應該是PANEL掛了,就這樣囉~
引用 网友A:

那是服務站的說法....
電源板、主板、高壓板、燈管...等,都有可能造成背光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