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才能檢測滑鼠本身已經故障?

楼主(2011-02-22):
我之前那個會吱吱叫的主機板搞壞了我兩顆PS2滑鼠,
將滑鼠拿去PS2介面正常的系統上使用都無法被系統偵
測到......已確認
1.滑鼠纜線..正常
2.滑鼠內的電阻電容正常,有5V上拉電壓..
3.系統偵測不到是指"裝置管理員"內沒有出現,
三個按鍵沒有反應、游標不能移動

至於主機板端,根據過去所學檢查過了上拉4.7K電阻、電感
,濾波排容已經拆除.....對地阻值如下
時脈=793/807、數據=781/782、供電=595/595

初步判斷電路正常,故不是I/O壞就是PS2插座....我猜濾波電容
壞掉搞壞了I/O....

网友:
一般是電源誤送至DATA/CLK腳位而導致控制器內部損壞
另外可以使用USB轉PS2作為測試使用,因為PS2界面嚴格來說不算可以熱插拔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意思是吱吱叫的濾波電容壞掉導致+5V直接送到滑鼠的DATA、CLK去?

用支援USB/PS2的滑鼠測那張主機板的PS/2滑鼠介面??

壞掉的滑鼠是純Ps/2介面的..

网友:
a大您還是先不貿然再裝滑鼠測試了,在主機板上電之後,量測看看電源、data、clock有沒有電壓異常,避免又燒一次。
吱吱叫的濾波電容?殺掉換一顆。

网友:
PS2界面不可以熱插拔
主機板上PS2界面的fuse有可能會燒毀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無意間多送了一個替死鬼啦..

那張板本來就會吱吱叫,之前修的時候摸到+5V線路上的電感發燙,經
捕焊之後以維修好了。沒想到過不久還會吱吱叫....就沒鳥它了

後來前幾天開機不過POST,拔掉滑鼠就OK了...於是換一個上去測試也
沒用,後來用另一台確定正常的系統測後發現滑鼠掛了,但內部電路元
件都正常...

於是對板子PS2線路做檢查,除了濾波牌容先被我拆了其餘的4.7排組、
電感、保險都是正常的,打對地阻結果顯示電路正常.....我才在猶豫該不
該再送替死鬼去測試,和要不要換PS2座再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沒有熱插拔,打從PS2介面剛問世我就沒這麼做過...

网友:
回覆 6# a471

座壞掉的可能行也是有,不過較為可能的是.........IO了,還是查了會比較清楚,在送電之後,測一下再決定還要不要動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線路我查了,就剩下I/O和PS2插座沒換....
壞I/O我可以理解,怎會連滑鼠都搞壞了n_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