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K8NSC939 可開機BIOS自檢不過

楼主(2011-02-22):
有警示音一長兩短,上AGP與PCI顯卡接相同。

除錯卡最後到FF,懷疑整合橋空焊或BIOS故障。

由於手邊沒有工具可用,想要請住台南的朋友幫忙維修,亦可換版。

報酬500+爆電容的GFORCE 5700一張,有興趣請回復或者短消息~  感恩!

网友:
台南可找阿國大

网友:
剛修好我自己的....
這張板子幾乎都是整合橋空焊.....
重新加焊就好了,另外看到你還是用原廠的散熱器.....
換掉吧~~原廠的效果不是很好.....
散熱片我是換成全銅的....

网友:
回覆 1# suneku

suneku大,您沒找可愛大幫您玩看看?

小弟我也有遇過整合橋空焊,導致RTC卡死不動,沒辦法post或是進到OS後,RTC不動,造成整個系統死當。

网友:
回覆 1# suneku

suneku大,您可以找可愛大看看 +1
看他好多怪「機絲」,而且他也蠻熱心的。

网友:
939 主板碰上 NV 橋, 幾乎都是 NV 橋 虛焊不良...!

楼主:
可愛最近好像也很忙,一來也怕他不好意思收

當然在台南的話,還可以順便交流技術~  我先跟願意幫忙的人連絡~  謝謝大家^^

网友:
這板子 應該是 ~空焊 ~....我沒專業儀器 沒 辦法 搞定 ~.稱的久. ~
最近 剛ASU* 拿回 `9800GT ~都是破圖 ~...
修回 2次 ~ 交換板 ~ 看的出來 ~做過 BGA
都 ~稱一各月 ~ 連 ~ASU* 都不能保證 囉 ~...
所以 ~
最後 工程師 說我送過 ~5次 換給我 ~250GTS 1G
原本還要9800GT 給我 ~說還有備料 它像主管反應

网友:
9800GT.........這也算是地雷了吧!
之前曾聽說過,換回來根本也撐不久就破了,應該與焊接無太大關係,主要是解熱的問題,熱量太高,解不掉,就算焊的再牢固,高溫烤下去,破的機會還是很高。

可愛大您的設備可以搞啦!快不輸給專業儀器了!只是弄好後,suneku 大一定要改散熱,不然就算重植球,大概還會回來。

楼主:
不  這張打從第一眼看到就冷掉哩

尤其是散熱器,早晚會空焊,不過這張死的原因我早已有底,因為我拿到時灰塵積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