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CMV CT-712A開機畫面反白

楼主(2011-02-23):
如題,開機持續反白,電源恆亮綠燈
拔掉訊號線,開機過幾秒鐘暗屏,電源轉橘燈
-外接power adapter量18.7v,開機瞬間18.5v,之後變18.6v,power adapter應沒問題
-fuse沒斷
-排線清過
-各點電壓如圖示
有大大遇到此問題嗎?

网友:
嘗試壓住MCU(左方正方型有座的IC),再試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狼大,仍然一樣反白哩...這應該是面板掛了!

网友:
面板看保險失絲(有沒有)燒毀

英文代號是 FB

网友:
正常無輸入信號應該會綠跳橘,若一直亮綠或是綠橘一起亮通常就是有問題,以白屏判斷面板異常是太快了一點
之前遇過這類情形大多是AD方面異常

网友:
正常無輸入信號應該會綠跳橘,若一直亮綠或是綠橘一起亮通常就是有問題
這是確定是(AD 故障未排除

以白屏判斷面板異常是太快了一點=的確是太快 因未將(正常無輸入信號應該會綠跳橘)這個現象
納入(所以誤判)謝謝您 我學習了

网友:
http://bbs.pigoo.com/thread-21720-1-1.html
這篇是我目前遇到白屏的狀況,請你看看!若有大大知道怎麼處理請協助小弟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