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FP547 只要先插訊號線開機就不正常(已解決)

楼主(2011-02-23):
各位大大先進,我有一款,Benq FP547 原本有爆容問題,電容更換完後,只要先插訊號線(pc已開機),再插電源線,開關燈就恆亮,按開關沒有動作,畫面也無顯示.

若先插電源線,按開關燈號是可以隨按的動作亮跟滅,再插訊號線後畫面都可正常出來,按開關也可以正常動作.

請問各位大大先進,這是哪裡有問題......謝謝!...

解決方式: 更換面板的電源按鈕後,測試2,3天都沒有這樣的問題了

网友:
那如果是正常接線(訊號線、電源線),電源打開,再啟動PC電源,又是如何?

楼主:
大大...照你的方式做..這樣是正常的耶...

那...還有其他要檢查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