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Pansonic TH-42PM50T 電漿啟動不良

楼主(2011-02-23):
話說這是我朋友五六年前買的電漿電視, 用到現在維修了三至四次了
每次修都直接換板, 而且聽我朋友講; 雖然每次狀況都一樣(啟動不良)
不過換的板都不一樣. 而且修一次就好幾張小朋友離家出走, 索性就不修了
直接搬來我家讓我玩看看.

異常狀況:
啟動不良, 有時候可以開啟有時候無法開啟, 尤其關機後再開會有很高的機率開不起來

已做處置:
1.對電源板重新補焊, 電源板上的電容誤差值都在5%以內, 狀況仍無法解除
2.目前懷疑是在Y-Scan 部份有問題.
3.若正常開啟後可持續觀看, 一段時間之後關機拔電, 用手觸摸並無過熱的地方(很怕被電到,還帶乳膠手套摸)
4.Y-Scan 及 X-Scan 於正常開啟時會有滋滋的聲音(很小聲), 尚未對X-Scan及Y-Scan 補悍

驗明正身

名牌

名牌

正面照, 啟動不良的時後左下角的電源燈會閃個十下. 然後一直循環

正面

正面

檢視各個控制板外觀
Xscan(裸背右方電路板)

Xscan

Xscan

Yscan((裸背左方電路板)

Yscan

Yscan

電源板

電源

電源

再來一次裸背照

裸背-2

裸背-2

不知道修不修得起來, 對於電源燈閃爍的狀況, 我推測可能是
機器本身的自檢狀態, 可是沒有手冊根本看不懂(謎之音:就算看懂, 換板子也負擔不起)

所以只好冒昧請各位大大隔空斷診了.

裸背-1

裸背-1

网友:
如果電源燈都有固定閃爍次數的話,可能要找看有沒有相關故障燈號的查詢資料

楼主:
目前是還找不到相關故障燈號的說明
明天有空再來拜一下Google大神.

网友:
要先查察電源嗎? 一般輸出應該會有幾組電壓吧!! 大公司會標示出來的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