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發問....關於改造交換式電源

楼主(2011-02-23):
各位大大好
小弟最近爬了這麼多文章  沒有看到關於改造變壓器提升電流功率
也讓負載相對下降   減少變壓器的溫度  提升電容器的壽命
(電路包含 MOS、光耦合、PWM控制晶片、TL431穩壓晶體、濾波電容、高頻的變壓器)

想知道想把一個路由器(或手機充電器)的變壓器2A輸出改成5A來說
除了改裝MOS到連續5A之外

對於光耦合的回授的周邊零件
怕是改大電流後,光偶合接授導致關閉MOS的輸出
我要怎麼改比較好處理(還是說輸入端的1安培二極體也要改下去?要吧?)
變壓器的二次線還頗粗的,可以出力5A不是問題
原產品就標是只能出力2A....所以

在這裡有請大大
講個方向也行(改的零件要哪一些就可以)

由於小弟我不是本科系
但是最近太常換爆掉的電容變的很有興趣
爬文看到電腦的供應器有一點深度

不過  小弟只是需要簡單電路的一些說明
搞不好也打通了小弟在這方面又了解更多我不懂的地方

在這裡先謝謝大大您熱心的指教

网友:
加大輸出電流(增加輸出功率):
功率級一次側部分更換大電流橋式整流器及開關晶體,並加大一次側濾波電容,修改PWM IC的開關晶體電流回授電路(他激式機種)
變壓器部分不能只看繞組粗細決定輸出電流,磁芯也要升級,才能處理增加的功率,以免磁通飽和,必要時也要看輕載與全載輸出狀況調整匝數及氣隙大小(返馳式拓墣)
二次側若無設置保護電路,則加大SBD電流規格及濾波電容容值,若有保護電路,則需修改保護電路OCP電流截止點
裡面變壓器是最關鍵部分

楼主:
謝謝狼大的指點
我再好好看一下我手上的變壓器線路

搞不好足不足瓦跟變壓器關聯最大

零件找齊之後再來實驗看看
非常謝謝您

网友:
2A更改為5A所花的時間於零件費
遠超過買一顆新品
更甚至於重新做一顆5A的都還要滑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