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8NGM2-L 維修一問 卡D2

楼主(2011-02-23):
MSI K8NGM2-L我朋友拿給我的,不開機,BIOS電池沒電,換過了,但還是一樣卡D2,有兩張偵錯卡顯示D2,另一張有中文說明的寫D1,所以D2應該正確的吧,如下圖:

BIOS 第一腳沒有電壓,旁邊的也沒有,但是BIOS旁邊的排阻和電感,通電時也沒有電壓,但附近的電容和二極體有電壓,3.XX V, 沒通電狀態下,那個排阻,完全沒有組抗 =.= 不知是不是壞了說,所以導致沒有電壓進到BIOS

各位大大有遇過卡D2的嗎? 該怎麼處理呢?
另外好像有一個代碼叫我檢查BIOS,但是BIOS拆下來之後,去量那些角,也沒有電壓

网友:
hawaju大您知道BIOS ROM的第一腳是什麼腳位定義呢?這樣量測時,沒有電壓,是不是正常的?
找一下論壇內的文章,會有一些收穫喔!

楼主:
我有拿別的主機板測試 正常通電時 第一腳會有電壓

网友:
BIOS看起來應該是PMC的,型號不知

如果是PM49FL004T 的話,是3.3V
第一腳是NC,不過連旁邊都沒電壓的話就有點奇怪了

网友:
那如果將bios rom拔掉再量是否有電壓出來了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拔過了 一樣沒有電壓出來 所以才覺得悶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到你的圖 如果第一腳的右邊的話 我有量過 一樣沒有電壓 =.=        真奇怪

楼主:
就是因為BIOS旁邊的排阻 沒有組抗 也沒有電壓 我就覺得很納悶 該不會排阻掛點吧 因為他附近的零件都有 3.XX v出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還是要先查一下您的bios rom的datasheet,確定bios的電壓腳位後往前查找,看電壓是斷在那邊~

楼主:
現在又有電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