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 ASUS P5LD2 無法開機,而主機板燈慢閃的問題

楼主(2011-02-23):
家裡的P5LD2一向電源都開著, 很少關機, 前天更新了一個軟體, 要我重開機,
結果開機後, 在bios檢查硬體時, 突然聽到不尋常的聲響, 看了一下螢幕,
顯示 cpu 溫度超過警戒值,  嚇了一跳, 連忙把電源給關上, 因為已經淩晨2,3點了,
就沒繼續試, 想說隔天有精神再來好好檢查一番....

隔天一早, 上班出門前, 順手要把機器電源打開時, 發現一點動靜都沒有, 心想不妙了....
等下班後就急忙打開機殼查看...

發現主機板上的電源燈在慢閃, 可是按下電源開關卻完全沒反應, 連PSU的風扇都沒動,
第一個念頭是電源供應器壞了, 但如果PSU壞了, 為什麼主機版的電源燈卻還可以亮著??
(雖然慢閃的狀況也是十分不尋常), 於是把PSU線都拔離設備, 用短路的方式讓psu啟動,
這時psu的風扇開始動了, 檢查輸出的電壓也都ok, 看起來好像不是psu的問題...

前陣子買了一張除錯卡, 一直沒機會試, 想說是不是可以派上用場, 但即使插上去,
主機板根本開不了機, 當然除錯卡上沒有任何顯示了... Orz

因為手上沒有其它的psu及主板可以交換測試, 想請問一下有經驗的網友, 這大概是什麼地方
的問題, 我接下來要如何檢測以釐清問題點呢? 謝謝大家

网友:
觸發開機的時候,確認是否為不觸發還是短路保護,釐清這兩個大方向後,再往下查下去。
主機板待機電源指示燈閃爍,表示待機已經出問題了。

楼主:
觸發開機的時候,確認是否為不觸發還是短路保護,釐清這兩個大方向後,再往下查下去。
主機板待機電源指示 ...

請問一下要如何才能確認是不觸發還是短路保護呢??
按下電源開關時, 不管是電源供應器的風扇還是CPU的風扇連晃動都沒有,
主機板的電源燈也是照它原本的頻率在慢閃, 絲亳不受我按開關時的任何影響,
這是不是表示這是屬於"不觸發"??

若CPU掛掉時的反應, 是否也會出現主機板電源燈慢閃的情況發生??
主板掛掉前那段CPU過熱的警訊 , 實在出現的蠻詭異的, 我沒重開機時都很正常使用,
而就在重開機後才突然出現那段警告, 然後就再也醒不過來了... Orz

>>主機板待機電源指示燈閃爍,表示待機已經出問題了
請問待機出問題時, 是主機板有問題? 還是CPU有問題?
搜尋了許多文章, 不知道是不是關鍵字找錯的關係, 都沒看到類似的狀況,
還望各位高手相救, 指點明津, 謝謝!

网友A:
先對各電源打阻值,確定無短路現象;拔掉12V小4PIN,看是否能啟動;量測電腦啟動開關有沒有H電壓;5VSB是否正常。
這就是s10274chen所說「不觸發還是短路保護」的初步檢查方向。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power綠線和黑色短接,強行加電,若可通電運作表示主板沒短路,就往不觸發的線路去查。

网友C(2011-04-28):
引用 网友A:
先對各電源打阻值,確定無短路現象;拔掉12V小4PIN,看是否能啟動;量測電腦啟動開關有沒有H電壓;5VSB是否 ...

請問大大:)
1.拔掉12V小4PIN,能啟動跟不能啟動代表什麼?
2.5VSB要如何測量正不正常?

新手請大大指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大
1.拔掉12V小4PIN,能啟動跟不能啟動代表什麼?
2.5VSB要如何測量正不正常?

有些主機板在 CPU 附近有一 4PIN 接頭, 可對 CPU 提供 12V 電壓..
有的主板沒這個電壓也可使用, 有些則否..

這個 4PIN 接頭, 其實是 12V(兩組), 有時會短路, 所以若是拿掉不接可啟動, 那麼就是這個 4PIN 12V 附近的電路有問題..

5VSB, 量一下 PSU 20或 24PIN 接頭的紫色對地(黑色), 是否在 5V 左右, 這個電壓是固定的, 一定要是 5V..

像 ASUS 板上的綠燈會亮, 一般代表著 5VSB 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C:

cremaker說明的非常清楚,相信你已經有個方向。
不過以自己的經驗再補充一點,有時5Vsb正常,3Vsb卻只有2.xx或1.xxV,一樣不啟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主機板在 CPU 附近有一 4PIN 接頭, 可對 CPU 提供 12V 電壓..
有的主板沒這個電壓也可使用, 有些則否 ...

這世界就是有高手跟新手的分別,每次聽大大講完都有頓悟的感覺!

网友:
新手努力學也會變高手 只怕不努力

网友:
原來如此,手上也有塊相類似的問題板子,剛好可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