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優派子品牌 Optiquiest Q19wb 開機畫面異常

楼主(2011-02-23):
同事交給我有一台 優派子品牌 Optiquiest  Q19w, 開機後不久, 畫面下方開始變白後不久會突然滅掉便成黑色起來,我也曾將液晶螢幕拆開檢查內部零件,外觀電容都正常,因新手不知如何下手,期待高手指點迷津~謝謝!

型號Optiquiest  Q19wb
開機後底下剛開始為白色一片
經過10秒後漸漸變成黑色
用手電筒照射無影像
期待高手指點迷津,如何處理~謝謝您!

网友:
這是面板故障 電源 高壓 AD板 正常 剩下 T COM

最有可能故障

楼主:
T-COM最有可能故障,T-COM是指零件哪一部份,小弟新手不了解,能否更清楚解釋,謝謝您

网友:
典型的gate driver故障,19吋大多使用3個gate driver ic

如果有Y版可能還有機會處理,COG大概就沒救了

至於是VGH VGL還是gate控制訊號,則需要專業的儀器測量

网友:
哇哩冽!!!  又是這一台!  前些日子回收一台 一樣的毛病!  面板T-COM出問題! 搞了好久! 無解!留著殺肉吧!

网友:
這個(狼大)有說過 請用(搜索)1916 就會有答案

网友:
我手上有2台 跟你一樣(狀況)=無解(換面板)帶料中

网友:
面板掛了...我手邊也有2台~~換殺肉的比較快!!

楼主:
感謝網友的熱心協助告知此狀況其原因,使我新手受益良多謝謝您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