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阻 R放前後的意思?

楼主(2011-02-23):
電阻的英文R是代表小數點
如 R200 就 0.2歐姆

那如果 200R

是200歐姆嗎?

网友:
拾人牙慧
論壇裡有不少寶,尤其之前很多硬底子的資料,到現在還是難以參透

网友:
利用 Google 搜尋 "Letter Coding for Resistor" 就有很多文章可參考,電容器、電感器也通用這種標示法,總而言之,課本沒教的咱們就自己互相切磋。

网友:
R200如果是印在電路板上的話
只是代表該電阻是編號第200個的電阻
實際規格就要對照零件表了

楼主:
我在電阻上字樣是寫 R200
在拍賣網站上
找不到R200
網拍都是標 200R

网友:
小於1Ω 的寫法最好是最左邊加個 "零" 才不會與零件代號混淆,例如 0R27 = 0.27Ω,R200 實在不好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