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WAN 與 LAN的解釋

楼主(2011-02-24):
【轉帖】WAN 與 LAN的解釋  [大陸那裡的解釋]

百科名片   廣域網結構[簡體字]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84.htm

廣域網WAN(Wide Area Network)也叫遠程網RCN(Remote Computer Network),它的作用範圍最大,一般可以從幾十公里至幾萬公里。一個國家或國際間建立的網絡都是廣域網。在廣域網內,用於通信的傳輸裝置和傳輸介質可由電信部門提供。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信息網絡Internet已經覆蓋了包括我國在內的180多個國家和地區,連接了數萬個網絡,終端用戶已達數千萬.並且以每月15%的速度增長。

目錄
WAN概念 廣域網接口
(1)RJ-45端口
(2)AUI端口
(3)高速同步串口
(4)異步串口
(5)ISDN BRI端口

廣域網連接類型WAN概念 廣域網接口
(1)RJ-45端口
(2)AUI端口
(3)高速同步串口
(4)異步串口
(5)ISDN BRI端口
廣域網連接類型展開

編輯本段WAN概念  WAN(Wide Area Network)-廣域網,是目前對網絡的一個劃分,網絡劃分最常見的是按網絡的作用範圍和計算機之間互聯的距離劃分,有廣域網、局域網和城域網三種類型。
  WAN是覆蓋地理範圍相對較廣的數據通信網絡,它常利用公共載波提供條件進行傳輸。Internet就是一個巨大的廣域網。通常在路由器中會有一個WAN端口,也指接入Internet等相對更廣的數據通信網絡的端口。
編輯本段廣域網接口
(1)RJ-45端口  利用RJ-45端口也可以建立廣域網與局域網之間的VLAN(虛擬局域網),以及建立與遠程網絡或Internet的連接。如果使用路由器為不同VLAN提供路由時,可以直接利用雙絞線連接至不同的VLAN端口。但要註意這里的RJ-45端口所連接的網絡一般不是10Base-T,而是100Mbps快速以太網以上。如果必須通過光纖連接至遠程網絡,或連接的是其他類型的端口時,則需要借助於收發轉發器才能實現彼此之間的連接。如圖所示為快速以太網(Fast Ethernet)端口。

(2)AUI端口  AUI端口是用於與粗同軸電纜連接的網絡接口,其實AUI端口也被常用於與廣域網的連接,但是這種接口類型在廣域網應用得比較少。在Cisco2600系列路由器上,提供了AUI與RJ-45兩個廣域網連接端口,用戶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選擇適當的類型.

(3)高速同步串口  在路由器的廣域網連接中,應用最多的端口還要算"高速同步串口"(SERIAL)了,這種端口主要是用於連接目前應用非常廣泛的DDN、幀中繼(Frame Relay)、X.25、PSTN(糢擬電話線路)等網絡連接糢式。在企業網之間有時也通過DDN或X.25等廣域網連接技術進行專線連接。這種同步端口一般要求速率非常高,因為一般來說通過這種端口所連接的網絡的兩端都要求實時同步。如圖所示為高速同步串口

(4)異步串口  異步串口(ASYNC)主要是應用於Modem或Modem池的連接,用於實現遠程計算機通過公用電話網撥入網絡。這種異步端口相對於上面介紹的同步端口來說在速率上要求寬松許多,因為它並不要求網絡的兩端保持實時同步,只要求能連續即可。所以我們在上網時所看到的並不一定就是網站上實時的內容,但這並不重要,因為畢竟這種延時是非常小的,重要的是在瀏覽網頁時能夠保持網頁正常的下載。如圖所示為異步串口。

(5)ISDN BRI端口  ISDNBRI端口用於ISDN線路通過路由器實現與Internet或其他遠程網絡的連接,可實現128Kbps的通信速率。ISDN有兩種速率連接端口,一種是ISDN BRI(基本速率接口),另一種是ISDN PRI(基群速率接口),ISDN BRI端口是採用RJ-45標準,與ISDNNT1的連接使用RJ-45-to-RJ-45直通線。如圖所示為ISDN BRI端口。[1]
編輯本段廣域網連接類型  (1)租用線路(Leased Lines ):一般是專用點對點線路,用於流量較為固定以及距離較近的場合,成本較高;(目前可以向電信、移動、聯通、廣電等公司租用線路)
  (2)電路交換( Circuit Switched ):按照需求建立連接並允許專用這些連接直至它們被釋放這樣一個過程,例如電話網絡;
  (3)分組交換/包交換 (Packet-Switched Virtual Circuit) :共享線路。使用分組交換方式連接廣域網,需要建立虛電路;
  (4)寬帶訪問(Broadband Access): ADSL和Cable。

【住臺灣的網友】如果有用 Google的可以貼 【Google】的wan定義【在第2帖】~  咱是懶得去找了!!  反正【記住英文 就好了】!!建議不要記住中文的解釋!!

楼主: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02.htm

局域網

科技名詞定義中文名稱:局域網 英文名稱:local area network;LAN 定義:一種覆蓋一座或幾座大樓、一個校園或者一個廠區等地理區域的小範圍的計算機網。 所屬學科:通信科技(一級學科);通信網絡(二級學科) 本內容由全國科學技術名詞審定委員會審定公布

百科名片局域網(Local Area Network,LAN)是指在某一區域內由多台計算機互聯成的計算機組。一般是方圓幾千米以內。局域網可以實現文件管理、應用軟件共享、打印機共享、工作組內的日程安排、電子郵件和傳真通信服務等功能。局域網是封閉型的,可以由辦公室內的兩台計算機組成,也可以由一個公司內的上千台計算機組成。

目錄
簡介 拓撲結構
星形結構
樹形結構
總線形結構
環形結構
與廣域網區別 無線局域網 WLAN的優點
安裝便捷
使用靈活
經濟節約
易於擴展
局域網協議設置
簡介
TCP/IP通信協議的安裝
TCP/IP通信協議的設置
TCP/IP通信協議的測試
局域網安全
簡介
網絡分段
以交換式集線器代替共享式集線器
VLAN的劃分
無線局域網安全技術
簡介
早期基本的無線局域網安全技術
802.11i(WPA)之前的安全解決方案
2003年快速發展的WPA(Wi-Fi保護訪問)技術
高級的無線局域網安全標準—IEEE802.11i
無線局域網安全技術的發展方向
參考
圖書信息 內容簡介 圖書目錄簡介拓撲結構
星形結構
樹形結構
總線形結構
環形結構
與廣域網區別無線局域網WLAN的優點
安裝便捷
使用靈活
經濟節約
易於擴展
局域網協議設置
簡介
TCP/IP通信協議的安裝
TCP/IP通信協議的設置
TCP/IP通信協議的測試
局域網安全
簡介
網絡分段
以交換式集線器代替共享式集線器
VLAN的劃分
無線局域網安全技術
簡介
早期基本的無線局域網安全技術
802.11i(WPA)之前的安全解決方案
2003年快速發展的WPA(Wi-Fi保護訪問)技術
高級的無線局域網安全標準—IEEE802.11i
無線局域網安全技術的發展方向
參考
圖書信息
內容簡介
圖書目錄
展開

編輯本段簡介    局域網

局域網(Local Area Network)是在一個局部的地理範圍內(如一個學校、工廠和機關內),將各種計算機。外部設備和數據庫等互相聯接起來組成的計算機通信網。它可以通過數據通信網或專用數據電路,與遠方的局域網、數據庫或處理中心相連接,構成一個大範圍的信息處理系統。簡稱LAN,是指在某一區域內由多台計算機互聯成的計算機組。“某一區域”指的是同一辦公室、同一建築物、同一公司和同一學校等,一般是方圓幾千米以內。局域網可以實現文件管理、應用軟件共享、打印機共享、掃描儀共享、工作組內的日程安排、電子郵件和傳真通信服務等功能。局域網是封閉型的,可以由辦公室內的兩台計算機組成,也可以由一個公司內的上千台計算機組成。
編輯本段拓撲結構  局域網通常是分布在一個有限地理範圍內的網絡系統,一般所涉及的地理範圍只有幾公里。局域網專用性非常強,具有比較穩定和規範的拓樸結構。常見的局域網拓樸結構如下: 星形結構    局域網

這種結構的網絡是各工作站以星形方式連接起來的,網中的每一個節點設備都以中防節為中心,通過連接線與中心 節點相連,如果一個工作站需要傳輸數據,它首先必須通過中心節點。由於在這種結構的網絡系統中,中心節點是控制中心,任意兩個節點間的通信最多只需兩步,所以,能鶴傳輸速度快,並且網絡構形簡單、建網容易、便於控制和管理。但這種網絡系統,網絡可靠性低,網絡共享能力差,並且一旦中心節點出現故障則導致全網癱瘓。 樹形結構  樹形結構網絡是天然的分級結構,又被稱為分級的集中式網絡。其特點是網絡成本低,結構比較簡單。在網絡中,任意兩個節點之間不產生回路,每個鏈路都支持雙向傳輸,並且,網絡中節點擴充方便、靈活,尋查鏈路路徑比較簡單。但在這種結構網絡系統中,除葉節點及其相連的鏈路外,任何一個工作站或鏈路產生故障會影嚮整個網絡系統的正常運行。 總線形結構  總線形結
    局域網

構網絡是將各個節點設備和一根總線相連。網絡中所有的節點工作站都是通過總線進行信息傳輸的。作為總線的通信連線可以是同軸電纜、雙絞線,也可以是扁平電纜。在總線結構中,作為數據通信必經的問好線的負載能量是有限度的,這是由通信媒體本身的物理性能決定的。所以,總線結構網絡中工作站節點的個數是有限制的,如果工作站節點的個數超出總線負載能量,就需要延長總線的長度,並加入相當數量的附加轉接部件,使總線負載達到容量要求。總線形結構網絡簡單、靈活,可擴充性能好。所以,進行節點設備的插入與拆卸非常方便。另外,總線結構網絡可靠性高、網絡節點間嚮應速度快、共享資源能力強、設備投入量少、成本低、安裝使用方便,當某個工作站節點出現故障時,對整個網絡系統影嚮小。因此,總線結構網絡是最普遍使用的一種網絡。但是由於所有的工作站通信均通過一條共用的總線,所以,實時性較差。 環形結構  環形結構是網絡中各節點通過一條首尾相連的通信鏈路連接起來的一個閉合一閉合環形結構網。環形結構網絡的結構也比較簡單,系統中各工作站地位相等。系統中通信設備和線路比較節省。在網中信息設有固定方向單向流動,兩個工作站節點之間僅有一條通路,系統中無信道選擇問題;網絡中各工作站都是獨立的,如果某個工作站節點出故障,此工作站節點就會自動旁路,不影嚮全網的工作,所可靠性高。環網中,由於環路是封閉的,所以不便於擱充,系統嚮應延時長,且信息傳輸效率相對較低。
編輯本段與廣域網區別  廣域網(WAN),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Internet,它是一個遍及全世界的網絡。 局域網(LAN),相對於廣域網(WAN)而言,主要是指在小範圍內的計算機互聯網絡。這個“小範圍”可以是一個家庭,一所學校,一家公司,或者是一個政府部門。 BT中常常提到的公網、外網,即廣域網(WAN);BT中常常提到私網、內網,即局域網(LAN)。
  廣域網上的每一台電腦(或其他網絡設備)都有一個或多個廣域網IP地址(或者說公網、外網IP地址),廣域網IP地址一般要到ISP處交費之後才能申請到,廣域網IP地址不能重複;局域網(LAN)上的每一台電腦(或其他網絡設備)都有一個或多個局域網IP地址(或者說私網、內網IP地址),局域網IP地址是局域網內部分配的,不同局域網的IP地址可以重複,不會相互影嚮。
  廣域網(WAN、公網、外網)與局域網(LAN、私網、內網)電腦交換數據要通過路由器或網關的NAT(網絡地址轉換)進行。一般說來,局域網(LAN、私網、內網)內電腦發起的對外連接請求,路由器或網關都不會加以阻攔,但來自廣域網對局域網內電腦電腦連接的請求,路由器或網關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會進行攔截。
編輯本段無線局域網    局域網

計算機局域網是把分布在數公里範圍內的不同物理位置的計算機設備連在一起,在網絡軟件的支持下可以相互通訊和資源共享的網絡系統。通常計算機組網的傳輸媒介主要依賴銅纜或光纜,構成有線局域網。但有線網絡在某些場合要受到布線的限制:布線、改線工程量大;線路容易損壞;網中的各節點不可移動。特別是當要把相離較遠的節點聯結起來時,敷設專用通訊線路布線施工難度之大,費用、耗時之多,實是令人生畏。這些問題都對正在迅速擴大的聯網需求形成了嚴重的瓶頸阻塞,限制了用戶聯網。
  WLAN就是解決有線網絡以上問題而出現的。WLAN利用電磁波在空氣中發送和接受數據,而無需線纜介質。WLAN的數據傳輸速率現在已經能夠達到最高450Mbps,傳輸距離可遠至20km以上。無線聯網方式是對有線聯網方式的一種補充和擴展,使網上的計算機具有可移動性,能快速、方便的解決以有線方式不易實現的網絡聯通問題。
編輯本段WLAN的優點安裝便捷  一般在網絡建設當中,施工周期最長、對周邊環境影嚮最大的就是網絡布線的施工了。在施工過程時,往往需要破牆掘地、穿線架管。而WLAN最大的優勢就是免去或減少了這部分繁雜的網絡布線的工作量,一般只要在安放一個或多個接入點(AccessPoint)設備就可建立覆蓋整個建築或地區的局域網絡。 使用靈活  在有線網絡中,網絡設備的安放位置受網絡信息點位置的限制。而一旦WLAN建成後,在無線網的信號覆蓋區

楼主:
WLAN就是解決有線網絡以上問題而出現的。WLAN利用電磁波在空氣中發送和接受數據,而無需線纜介質。WLAN的數據傳輸速率現在已經能夠達到最高450Mbps,傳輸距離可遠至20km以上。無線聯網方式是對有線聯網方式的一種補充和擴展,使網上的計算機具有可移動性,能快速、方便的解決以有線方式不易實現的網絡聯通問題。
編輯本段WLAN的優點安裝便捷  一般在網絡建設當中,施工周期最長、對周邊環境影嚮最大的就是網絡布線的施工了。在施工過程時,往往需要破牆掘地、穿線架管。而WLAN最大的優勢就是免去或減少了這部分繁雜的網絡布線的工作量,一般只要在安放一個或多個接入點(AccessPoint)設備就可建立覆蓋整個建築或地區的局域網絡。 使用靈活  在有線網絡中,網絡設備的安放位置受網絡信息點位置的限制。而一旦WLAN建成後,在無線網的信號覆蓋區
    局域網

域內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接入網絡,進行通訊。 經濟節約  由於有線網絡中缺少靈活性,這就要求網絡的規劃者盡可能地考慮未來的發展的需要,這就往往導致需要預設大量利用率較低的信息點。而一旦網絡的發展超出了設計規劃時的預期,又要花費較多費用進行網絡改造。而WLAN可以避免或減少以上情況的發生。 易於擴展  WLAN又多種配置方式,能夠根據實際需要靈活選擇。這樣,WLAN能夠勝任只有幾個用戶的小型局域網到上千用戶的大型網絡,並且能夠提供像“漫游(Roaming)”等有線網絡無法提供的特性。
  由於WLAN具有多方面的優點,其發展十分迅速。在最近幾年里,WLAN已經在醫院、商店、工廠和學校等不適合網絡布線的場合得到了廣泛的應用。
  據權威調研機構CahnersIn-StatGroup預計,全球無線局域網市場將在2000年至2004年保持快速增長趨勢,每年平均增長率高達25%。無線局域網市場的網卡、接入點設備及其他相關設備的總銷售額也將在2000年輕松突破10億美元大關,在2004年達到21.97億美元。
編輯本段局域網協議設置簡介  局域網中的一些協議,在安裝操作系統時會自動安裝。如在安裝Windows2000或Windows95/98時,系統會自動安裝NetBEUI通信協議。在安裝NetWare時,系統會自動安裝IPX/SPX通信協議。其中三種協議中,NetBEUI和IPX/SPX在安裝後不需要進行設置就可以直接使用,但TCP/IP要經過必要的設置。所以下文主要以Windows2000環境下的TCP/IP協議為主,介紹其安裝、設置和測試方法,其他操作系統中協議的有關操作與Windows2000基本相同,甚至更為簡單。 TCP/IP通信協議的安裝  在Windows2000中,如果未安裝有TCP/IP通信協議,可選擇“開始/設置/控制面板/網絡和撥號連接”,右鍵單擊“本地連接”選擇“屬性”將出現“本地連接屬性”對話框,單擊對話框中的“安裝”按鈕,選取其中的TCP/IP協議,然後單擊“添加”按鈕。系統會詢問你是否要進行“DHCP服務器”的設置?如果你局域網內的IP地址是固定的(一般是這樣),可選擇“否”。隨後,系統開始從安裝盤中複制所需的文件。
  TCP/IP協議安裝 TCP/IP通信協議的設置  在“網絡”對話框中選
    局域網

擇已安裝的TCP/IP協議,打開其“屬性”,將出現“Internet協議(TCP/IP)屬性”的對話框。在指定的位置輸入已分配好的“IP地址”和“子網掩碼”,不知道可以去詢問網絡管理員。建議在安裝系統前記下此號碼,畢竟求人不如求己嘛。如果該用戶還要訪問其它Widnows2000網絡的資源,還可以在“默認網關”處輸入網關的地址。 TCP/IP通信協議的測試  當TCP/IP協議安裝並設置結束後,為了保證其能夠正常工作,在使用前一定要進行測試。我建議大家使用系統自帶的工具程序:PING命令,該工具可以檢查任何一個用戶是否與同一網段的其他用戶連通,是否與其他網段的用戶連接正常,同時還能檢查出自己的IP地址是否與其他用戶的IP地址發生沖突。
  假如服務器的IP地址為190.201.2.1,如要測試你的機器是否與服務器接通時,只需切換到DOS提示符下,並鍵入命令“PING190.201.2.1”即可。如果出現類似於“Replyfrom190.201.2.1……”的回應,說明TCP/IP協議工作正常;如果顯示類似於“Requesttimedout”的信息,說明雙方的TCP/IP協議的設置可能有錯,或網絡的其它連接(如網卡、HUB或連線等)有問題,還需進一步檢查。
編輯本段局域網安全簡介  目前的局域網基本上都採用以廣播為技術基礎的以太網,任何兩個節點之間的通信數據包,不僅為這兩個節點的網卡所接收,也同時為處在同一以太網上的任何一個節點的網卡所截取。因此,黑客只要接入以太網上的任一節點進行偵聽,就可以捕獲發生在這個以太網上的所有數據包,對其進行解包分析,從而竊取關鍵信息,這就是以太網所固有的安全隱患。事實上,Internet上許多免費的黑客工具,如SATAN、ISS、NETCAT等等,都把以太網偵聽作為其最基本的手段。
  當前,局域網安全的解決辦法有以下幾種: 網絡分段  網絡分段通常被認
    局域網

為是控制網絡廣播風暴的一種基本手段,但其實也是保證網絡安全的一項重要措施。其目的就是將非法用戶與敏感的網絡資源相互隔離,從而防止可能的非法偵聽,網絡分段可分為物理分段和邏輯分段兩種方式。目前,海關的局域網大多採用以交換機為中心、路由器為邊界的網絡格局,應重點挖掘中心交換機的訪問控制功能和三層交換功能,綜合應用物理分段與邏輯分段兩種方法,來實現對局域網的安全控制。例如:在海關系統中普遍使用的DEC MultiSwitch 900的入侵檢測功能,其實就是一種基於MAC地址的訪問控制,也就是上述的基於數據鏈路層的物理分段。 以交換式集線器代替共享式集線器  對局域網的中心交換機進行網絡分段後,以太網偵聽的危險仍然存在。這是因為網絡最終用戶的接入往往是通過分支集線器而不是中心交換機,而使用最廣泛的分支集線器通常是共享式集線器。這樣,當用戶與主機進行數據通信時,兩台機器之間的數據包(稱為單播包Unicast Packet)還是會被同一台集線器上的其他用戶所偵聽。一種很危險的情況是:用戶TELNET到一台主機上,由於TELNET程序本身缺乏加密功能,用戶所鍵入的每一個字符(包括用戶名、密碼等重要信息),都將被明文發送,這就給黑客提供了機會。
  因此,應該以交換式集線器代替共享式集線器,使單播包僅在兩個節點之間傳送,從而防止非法偵聽。當然,交換式集線器只能控制單播包而無法控制廣播包(Broadcast Packet)和多播包(Multicast Packet)。所幸的是,廣播包和多播包內的關鍵信息,要遠遠少於單播包。 VLAN的劃分  為了克服以太網的廣播問題,除了上述方法外,還可以運用VLAN(虛擬局域網)技術,將以太網通信變為點到點通信,防止大部分基於網絡偵聽的入侵。
  目前的VLAN技術主要有三種:基於交換機端口的VLAN、基於節點MAC地址的VLAN和基於應用協議的VLAN。基於端口的VLAN雖然稍欠靈活,但卻比較成熟,在實際應用中效果顯著,廣受歡迎。基於MAC地址的VLAN為移動計算提供了可能性,但同時也潛藏著遭受MAC欺詐攻擊的隱患。而基於協議的VLAN,理論上非常理想,但實際應用卻尚不成熟。
  在集中式網絡環境下,我們通常將中心的所有主機系統集中到一個VLAN里,在這個VLAN里不允許有任何用戶節點,從而較好地保護敏感的主機資源。在分布式網絡環境下,我們可以按機構或部門的設置來劃分VLAN。各部門內部的所有服務器和用戶節點都在各自的VLAN內,互不侵擾。
  VLAN內部的連接採用交換實現,而VLAN與VLAN之間的連接則採用路由實現。目前,大多數的交換機(包括海關內部普遍採用的DECMultiSwitch 900)都支持RIP和OSPF這兩種國際標準的路由協議。如果有特殊需要,必須使用其他路由協議(如CISCO公司的EIGRP或支持DECnet的IS-IS),也可以用外接的多以太網口路由器來代替交換機,實現VLAN之間的路由功能。當然,這種情況下,路由轉發的效率會有所下降。
  無論是交換式集線器還是VLAN交換機,都是以交換技術為核心,它們在控制廣播、防止黑客上相當有效,但同時也給一些基於廣播原理的入侵監控技術和協議分析技術帶來了麻煩。因此,如果局域網內存在這樣的入侵監控設備或協議分析設備,就必須選用特殊的帶有SPAN(Switch PortAnalyzer)功能的交換機。這種交換機允許系統管理員將全部或某些交換端口的數據包映射到指定的端口上,提供給接在這一端口上的入侵監控設備或協議分析設備。筆者在廈門海關外部網設計中,就選用了Cisco公司的具備SPAN功能的Catalyst系列交換機,既得到了交換技術的好處,又使原有的Sniffer協議分析儀“英雄有用武之地”。

ps:這些都是 架站【很基本的知識】~ 1998年 ~網路最大速度僅10Mbps那裡就有了!!
類似 拿照相機【到 有50臺~1000臺電腦的學校 或辦公室】去拍照一下!!

网友:
我只能說這些東西寫得太亂了... 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