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DC散熱風扇的疑問(補圖)

楼主(2011-02-24):
我一直以為DC散熱風扇只要電壓、線數一樣就可以共用。
幾天前公司集線器的風扇壞了,一看是三條線,我就到電子街買了同樣電壓三線式的散熱風扇裝上去,
奇怪的事發生了!!風扇居然不會轉動!?

仔細一看,新買的風扇線電線顏色和排列不一樣!線色排列..

原來的風扇:
                 藍 黑 紅

原來的風扇

原來的風扇

新買的風扇:
                黃 紅 黑

新買的風扇

新買的風扇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不同?

雖然後來我將新買的風扇黑線和紅線對調後,風扇終於可以轉動了!
但是對於三線式散熱風扇的藍線我還是有很大的疑問?
想請前輩們給我一點指點!

网友:
這只是各廠家對端子排線的順序定義不同而已
安裝前細心核對一下就好了
遇到不按排理出牌的才是麻煩
紅色不是正電,黑色不是接地,你就有得查了

黃色是迴授給偵測電路,告訴它說我(風扇)有在工作喔
表示風扇是正常無故障
藍色應該也是跟黃色是相同的功能

楼主:
謝謝雄爸爸!

因為兩種風扇的出風量感覺差很多,所以說從集線器上拆下來的風扇,
有可能是集線器廠商請風扇製造商製作的特殊規格風扇。

另外,想請問在四線式風扇中藍線是轉速控制,
有沒有方法可以區別轉速偵測、轉速控制這兩條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