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主機板焊接電容

楼主(2011-02-24):
其實這塊主機板我已經放好幾個月了,隔幾個星期就拿出來試焊一下
但下場都如圖所示

有使用助焊劑,但就是無法黏在主機板上,五顆有三顆沒黏好
試機還可以開機,簡單的運作 n 小時沒當機,對我來講很神奇了 XD

請傳授焊接技術 m(_._)m

雜問:用銀漆筆滴一滴上去可以嗎?

===============
已經重金聘請順興大,親自示範如何焊電容啦

网友:
其實要增加銲錫的黏性

一般會加上銲油或是松香

這樣黏起來會比較漂亮

网友:
感覺像烙鐵溫度不夠的樣子?
利用搜索,KEY上焊接,裡面有許多焊電容的文章,您可以參考。

网友:
用80瓦的烙鐵可以輕鬆搞定,多參考前文會有幫助!

网友:
你的烙鐵用幾瓦的???
感覺像是溫度不夠.....

网友:
溫度不夠+使用品質不好錫料....!!

网友:
我也感覺是溫度不夠

网友:
很像是PAD已經損壞,導致電容腳處無法吃錫

网友:
應該溫度不夠
像是技嘉的版子
60W的烙鐵鐵應該就可搞定......

网友:
我用一支100多元的40W都可以焊
但是要配合焊油或助焊劑

拆除時先上點焊油,兩端都加點錫後,兩端同時加熱,另一支手慢慢將電容取下
焊回時也是兩端加熱,另外一支手把電容慢慢放下去,跟用錫爐的方式差不多
我都是用這樣做的
這種雙面板雖然比較不好焊,常常焊也會很快上手
本人剛會換電容時,拆+焊一顆電容換10分鐘還換不好
現在1-2分鐘就可以搞定了...

雖然沒有下面用錫爐焊的跟其他大大焊的那麼漂亮
但是我覺得OK了...要更漂亮乾脆我去買台錫爐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溫度不夠有想過,但上面沒有任何標示,我用勾錶量量看好了

很在意的 >PAD已經損壞,無法吃錫
如果是這個原因的話,有何解法?

网友:
焊接到這樣 我覺得該好好再練習 至於電烙鐵來說  我覺得80W很好用 但是會有代價 就是連接孔的那個點 會容易不見 不見就完蛋了

网友:
回復  港都狼仔

溫度不夠有想過,但上面沒有任何標示,我用勾錶量量看好了

很在意的 >AD已經損壞,無法 ...
引用 网友B:

雖然背面PAD已壞,若還能吃到正面的PAD,以及用電錶量會通的話,還算是可以用

网友:
家裡用40W或60W....看狀況.....
公司講求效率,用100W....

照張你的烙鐵頭來看看.....
看是否已經"過熱燒毀"....

网友B:
雖然背面PAD已壞,若還能吃到正面的PAD,以及用電錶量會通的話,還算是可以用 ...
引用 网友A:

如同狼大所言焊正面PAD時可以先上點錫在電容引腳(靠近電容底部端),再裝上電容從未上錫那端引腳處加熱使上錫端熔錫即可與正面PAD焊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圖片 我個人判定這事因為你焊錫 %布購 焊接主機板的至少要63
烙鐵溫度至少要40-60瓦恆溫的

网友:
應該是烙鐵頭溫度不夠吧

錫都吃不上去

网友:
可能是温度不够

网友:
拔電容:先上助焊劑在加錫,三兩下就拔下來。
通主機板的孔:去電子零件店買0.5mm鑽針,如果有小電鑽就正面頂鑽針,後面烙鐵加熱,完全不怕焊點破壞。
您也可以試試縫衣針,記住背面要加熱時,先用吸錫線除錫,我想換電容是最簡單的事,有
(鑽針,小電鑽,吸錫線)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