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除濕機結霜了該怎麼辦?

楼主(2011-02-24):
各位大哥先進好,我的除濕機式東元B式除濕機,最近發現除濕機常常聲音不對,有一點沉悶,風量變小,打開濾網一看原來鰭片都結霜了,可是機台上的除霜燈並沒有亮燈,我懷疑除霜SENSOR
已經故障了,請問各位先進大哥們,除霜SENSOR如何判斷是否故障? 怎麼量測?哪裡買得到備品?

网友:
除霜SENSOR是利用負係數熱敏電阻NTC去感應冷排溫度,特性是溫度越低阻值越大,如果你沒有溫度對應阻值的特性表的話,你可以將除溼機外殼拆開,然後開啟除溼功能,在壓縮機有運轉的情況下,將除霜SENSOR端子從基板上拔起,讓基板偵測不到除霜SENSOR阻值,讓基板誤認為SENSOR阻值已經很高了,也就表示冷排溫度已經過低了,此時如果壓縮機馬上停止,那就表示基板是好的,SENSOR壞了,壓縮機不停止那就是基板壞了

基本上你必須判斷正確是不化霜,以上方法才會正確,一般不化霜冷排會整片滿滿的霜,還有一種常會被人誤判為不化霜,就是漏冷媒,如果冷媒有漏但沒有完全漏光,這樣也是會結霜的,不同的是它的霜只會結大約冷排的1/3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哥的回答,我的除濕機結霜約2/3 而且是我主動把他關掉的,否則會更多! 夏天除濕機動作正常除濕超快,我試試看把除濕機的SENSOR 拔掉看看!! 到時後再向各位大哥報告...

网友(2011-07-26):
回复 网友B:

結果呢? 是漏冷煤? 還是?

楼主:
目前一切正常,把SENSOR去除結果一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所以  沒有 結霜 問題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因為夏天所以沒有結霜的問題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