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最近踩到屎?

楼主(2011-02-24):
最近事情已經有夠多了,但是遇到的鐵板卻更多,朋友拿來了幾台螢幕,但是全部都缺料。
第一台是ViewSonic VA902,大家看下圖︰

這片三合一的板子在痞酷網早就X名昭彰了,不過我從來沒遇過,一看到這片被燒的"黑媽媽",心裡想著要修嗎?不修又違反本論壇宗旨,想著想著看到下圖︰

哇!面板被拆過了!我看還是先問大家誰有這片好的板子可借我幾天,我先試試面板有沒有壞掉再說好了,面板如果壞了就放棄吧!
看相片顏色會有些誤差,大家不要看照片說燒的不是很黑唷!

再來是Benq Q7T3,這台在痞酷網也是X名遠播,這台的高壓部份我已經修好了,但是拿來使用卻在左上角與右上角的地方會出現一些紅點,這應該是燈管的問題,現在還有人在賣4:3螢幕的燈管嗎?

Acer AL1916W 這台螢幕原本不開機,拆開後發現有幾個電容故障,原本以為終於遇到一個軟的,但是更換好電容後,發現AD版通往面板的排線卡榫壞掉了,這條排線買不到的話就得用接的,我的眼睛又準備大考驗了。

Acer AL1913 面板被BB彈打中破裂,這台躺在我家很久了。

再來老話重談一下,請問誰有Acer AL1714面板故障但是其餘正常的螢幕肯割愛,可以發短消息通知我。

我看我得來弄一套可供測試的公板才行。

网友:
小弟有修過此機與翰視奇的板子一樣~不過我是電容沒容值X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指AL1714嗎?這台是被拔走一些東西,所以我要找完整的。

网友:
變黑其實還好,只要後方兩顆SO-8的MOSFET與控制IC無破損的話,只要換掉電容(包含變黑區散熱鐵片下的兩顆)跟補焊通常就可以完修

Q7T3角落會出現彩色雜點通常是面板本體異常,若是不嚴重/不介意的話就將就用囉~

卡榫斷掉的話,只要屍體還在,可以先暫時裝回去壓住看能不能顯像,若可以再來繼續處理

AL1913是奇美燈箱系統,面板破了沒得找

AL1714也是奇美燈箱系統,但因為AD配置不同,與AL1913無法共容,但上面的元件大多可以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其實我也沒遇過這種故障,一般遇到這種問題,維修業者都選擇退修嗎?

网友:
不是~是VA902跟翰視奇板子一樣~是電容沒容值~
當下也有點烤焦~不過我電容換玩到現在約有半年了~還沒回來~

AL 1714我有一片AD板與POLYVIEW V系列的AD板~不過是壞的
但壞的地方應該是1117 3.3V與ADJ的部分~此板與1714一樣~
但介面不太一樣~但一樣可以用

网友:
先跟客戶告知,再詢問是否維修,不過一般還是針對維修處進行保固

有時送修的多少會藏一點陷阱在裡面,盡量先測試再決定是否修理

网友:
回復  港都狼仔

其實我也沒遇過這種故障,一般遇到這種問題,維修業者都選擇退修嗎? ...
引用 网友C:

看程度...若是太硬..或是真的被拆修到濫的....
那就直接退修不要躺這混水....
頂多準備幾台中古機看客戶要不要買要不然就是請客戶買新的

楼主:
其實板子被燒的"黑媽媽"還在其次,面板被拆過才比較麻煩,據朋友說,這台VA902拿來我這裡前,曾拿去送修過,因為報價太貴所以不修,所以看到面板被拆過時,我也想過面板會不會被換過?想說看看誰有這片板子可以誰我先試試面板有無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手上那麼多工具!!為何還借雞絲!!
你就把benq((燈管壞))那一台的套件!!
裝這一片面板~~因該就可以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趁著有些時間死馬當活馬醫,把VA902三合一板電源濾波用的電解電容全部都更換,接著用吸錫線吸掉品質較差的錫點,再重新焊接,現在就是用這台VA902在上網,不過這台亮度已經開到最大了,對比也開到90以上了,才有我覺得適合的亮度,是這台本來就是這樣嗎?

這台我就自己留著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高壓板也有大頭、小頭及2Pin....之分,不見得都合適,所以我也要來弄一組這些東東才行。

网友:
回復  港都狼仔

趁著有些時間死馬當活馬醫,把VA902三合一板電源濾波用的電解電容全部都更換,接著用吸錫 ...
引用 网友C:

VA902原裝是瀚宇面板HSD190ME13,如果前使用者都是常開在操的話,燈管可能也老了,所以會偏暗一點

這台主要通病就是電容老化、焊點錫裂(全板都會),另外就是燒高壓電路

网友:
嘻嘻~902不難修~不過被狼大這麼一點就發現我好像重點補錫而已
看來真的不能偷懶XD

不夠亮會不會是8P的MOSFET不夠力或inverter老化呢?
板子都被操到歐蛇蛇了XD

网友:
可以用通用板或外接燈管試看看,就知道是否有不夠力情形
不過一般點燈異常/點燈電流不足的話就會跳保護了

网友:
剛好想起有台ACER壞面板的.翻出來型號竟是AL1916.不是WISH大要的AL1714

還有另一台是AL1715 bm 但有2條亮線不知是否可通用.如果W大有需要再跟我說

网友:
AL1715又是另一個系統,非奇美燈箱系統n_08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抱歉小弟是菜鳥很多東西都還不懂~所以狼大請教一下奇美燈箱系統是啥阿

還有如果有人對這兩台螢幕有興趣可以PM給我

网友:
燈箱系統是指沒使用PMMA(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也是俗稱壓克力)導光板,而是直接使用U型/直型燈管排列發光,有如燈箱的結構
奇美早期15/17 LCD很愛用這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