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豪MB1155烘烤微波爐求教(已解決)

楼主(2011-02-24):
很重的老東西,烘烤部份完全沒使用過微波也少用(上班都外食居多),自從一年多前發生保險絲燒斷後,這半年又燒了兩次, 這次休假回來要用時發現不轉,也不知啥時又燒斷保險絲了,換上新保險絲後只要插電,機器就有嗡嗡的電流聲,打開門還是有電流聲,試著放進一小杯水微波,但是機器聲特大,讓它跑了20餘秒趕快按取消,但水有溫度(磁控應沒壞),這兩天研讀了這裡相關的帖子(謝謝各位提供資料的大大)試著拆機測高壓二極體,高壓電容,磁控,應該都沒問題,面板也都能觸控目視也沒啥燒黑情形,能夠請諸位大大指教我,是那邊的問題嘛.謝 謝

网友:
請問你燒掉的是 高壓保險絲 還是 低壓保險絲(電路板上的)?

您如何判斷磁控管好不好?
磁控管 兩腳間電阻多少,每支腳對磁控管金屬外殼電阻多少?

楼主:
我是參考之前聲寶MOB 0702維修的報告的測法,另外就是仍能加熱(表示磁控管有作用)而且即便拔掉磁控的線頭,只要插上電源插頭一樣機器有電流聲,不知這樣判斷 對不對,請指教
另外這個應該只有一支保險絲是15A的玻管保險絲.
抱歉好像只能貼四張圖,那個磁控兩腳用電錶1X測小於1歐姆

网友:
微波爐的聲音
都是磁控管之前
要產生高壓的元件發出的
(貼圖的檔案要小於100k,不是只能貼四張圖)

楼主:
那個首篇發帖圖,對不起,學習中,改進
15.5kg的機子,真的粉重
電路圖年久不清楚了,也不是看得粉懂.
看來雷克斯大大說對了,剛去拆了馬達線 ,磁控的線,再插上電源,耳朵貼近變壓器附近,明顯是變壓器的嗡聲,看來變壓器要掛了,修划算嗎?也不知原廠還有沒這變壓器?

楼主:
剛把從面板引入變壓器的110V電源接線拆了, 量了一下115V正常,但依然嗡聲,還不小,看來還是面板及附近的問題了,真是耳朵不管用了,聽都聽不準,或許也是因為機箱迴音吧, 這個面板之前剛有問題時拆過,沒看到有啥燒焦的地方,面板顯示,按扭也能正常使用,明天找時間拆看再請教大家把脈 ,會是微動開關嗎?

网友:
常燒保險絲?...只要插電就有交流聲........請注意門SW......

楼主:
明天找時間拆下請教,謝謝諸位熱心大大.

网友:
如果是自用,是不是可以考慮換台新的

楼主:
是有台新的panasonic NN-SD688,但是還是想玩看看,雖然偶不是本科的, 動動手多點了解,
何況這部雖十幾年老機了,也是偶的第一部微波機子,但整個 外表還是保持滿好,沒半點鏽蝕脫漆,少用,內部也粉乾淨,如果磁控,馬達,變壓器都OK,就玩看囉!
今天先預計把SW拆下說

楼主:
拆下的四個micro switch,三個是常閉型一個是常開型,
問原廠說沒有這個零件了,我測了一下按摯就是斷通正常,裝回機座沒搭接線下,試著開關門,按摯跟門板卡位斷通也都正常,這樣測不知對不對?反正零件也沒著落.

再想到,開關門都有電流聲,那只維持面板顯示的部份是不斷電的,把那個進入低壓變壓器的線拔掉,沒聲了(其實就是都沒供電當然沒聲),拆開的電路板集合
看面板及低壓變壓器表面都正常
拆開後,底板怎這麼黑(旁邊那變壓器是倒置,朝上底座沒擦拭,如新,怎會這樣,發熱?),不知是不是這個有了問題,這個低壓變壓器不知規格需多少?有大大可以先告訴我嗎?不然等上班問原廠了.

网友:
哈哈哈這個電路板我很面熟,我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喔! 要變壓器電壓嗎? 我量好在告訴你!!

楼主:
剛測一下 一次側有問題,阻抗大

楼主:
哈哈哈這個電路板我很面熟,我有一個一模一樣的喔! 要變壓器電壓嗎? 我量好在告訴你!! ...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囉,請賜告囉

网友:
抱歉!! 剛剛翻箱倒櫃指找到了 控制電路就是 綠色顯示部分電路也有一點點不同,我看了我的電路板發現他有兩組電源,12V & 5V ,你的電源部分因為變壓器只有兩點 表示單一電源 你的繼電器用的是 9V 你只要買一個110-9的變壓器 0.5A應該差不多大吧!! 變壓器會這樣表示用很久或是電源方面是否已經衰老了(電容器.). 電容器耐壓用 16V的嗎?

楼主:
謝謝antlu大,電容器是2200uF/25V,是打算換掉,它那個橋整是PB154M,來找看它規格.另外請教大大, 那個電路板SP旁黑圓的東東是啥?
其時第一次發生的時候,是有懷疑覺的不知是不是當時台電斷電復電引起的

楼主:
找不到PB154M,感覺是1.5A/400V?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個黑圓的東西標示 SP 就是喇叭 SPEAKER 其實就是蜂鳴器
   橋式整流二極體不容易壞啦!不太需要更換! 除非 他已經爆開,這東西很容易買到只要耐壓夠就可以了,一時買不到的話用 1N5404以上 耐壓200V的二極體4枝代用好了,因為你現在都可以加熱微波所以整流出來的電壓應該OK吧! 你的是微波烤箱是否表示 有兩組呢! 一組是用微波來加熱,另一組用電熱器來加熱? 我沒買過微波烤箱,問過國際牌微波蒸氣烤箱 他是兩組分開來的....

楼主:
喔,原來是蜂鳴器,謝謝,橋整應沒壞,我只是想推知吃多大電,只有一個橋整,機器背板電路圖也糢糊不清,直接看PCB背面,應該是供應了那三組9VDC繼電器,以及蜂鳴跟顯示板吧,這樣500mA應該夠吧,上面白色繼電器是烘烤電熱管,中間白色繼電器是控制高壓變壓器,最底下黑色是風扇跟轉盤馬達吧,如果我沒錯看 .
那個烘烤到現在一次都沒用過.因為另有烤箱了.
另外請教,如果繼電器吃9V,變壓器二次側要經過橋整及負載,那變壓器是作6.5~7VAC供電,還是9VAC較妥,謝謝.
(不知妥當否, 還是多此一舉,有在想要不要加個9V的三端穩壓)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個人認為還是9V變壓器比較好,因為一般而言我們都會在沒有負載的情況下量測電壓會偏高,一但接上負載之後電壓會降下來這時候可能造成動作不良... 9V外接穩壓IC 如7809 我想不需要因為穩不到啦!況且繼電器沒有人裝穩壓IC因為他的容忍度高(工作範圍大)家如你是用 12V變壓器因為出來電壓過高對9V繼電器會消受不了,這時候裝還差不多但是"多一個香爐多一之鬼" 7809會把 (12V-9V)*使用電流=本身要消耗的瓦特數(發熱)不但耗電也會造成7809容易損壞...本人淺見..

楼主:
剛看了松川的產品資訊, 這些繼電器型號都沒了,有類似的,確實 coil 的rated voltage(額定電壓?看來就是越高那電流吃越低V=IR,這邊應是說線圈規格的額定電壓囉),就來去買個9V的,謝謝阿乾大.

楼主:
今天去洛陽街拿回訂製的9V變壓器(180元,電壓空載測9.9V),那個舊的變壓器拆下送電測了二次側是9.3V,空載下還粉安靜哩,換上新變壓器後,終於攪定,以下是過程

為了能符合PCB上的固定孔,新的變壓器用的是舊外殼,打算換掉的那個2200uF黑色濾波電容就換上手上的2200uF音響級大顆電容
為了容下那大顆電容只好把兩顆陶磁焊到背面上
面板組合後,看來粉完美
自作聰明的結果是那顆muse 電容會卡到機箱邊框使得面板跟機箱螺孔偏了3mm左右,
原來的電容用萬用表歐姆檔X100量指針偏位及迴歸情形看來應該正常,電容表量容值2250uF,,換回原來電容,可以看到緊鄰機框.
送電粉安靜,裝了1/4杯水用50%功率進去微波一分鐘,還滿熱的.不過那個照明燈是燒掉的附近十元店找不到適合的,還得找來換不過已是小問題了.謝謝諸位大大提供意見.

网友:
不是本科的還能維修到這種程度實在是非常厲害呀!
而且電容還用熱融膠固定
恭喜完修

楼主:
雷克斯大,不敢當,只因音響而涉入DIY領域就學了點電學知識,但還是粉淺說,也因ㄚ游兄推介才知這個好站,這次也多虧了前面許多大大發表的修理經驗有所學習, 對微波爐有了一點認識,也謝謝諸位大大給與意見.
不過也想請教前輩们像這樣的變壓器內傷是怎樣形成:
變壓器一次 測阻抗量起來約97R,二次側是正常,當送電二次側仍有9.3V正常電壓,但加上負載就有哼聲,應是阻抗造成電流不足麼?但那一次側內傷是怎樣行成,才會造成阻抗變大?

网友:
應該是鐵損過大吧!! 恭喜完修!!

楼主:
阿乾大,謝謝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