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CHIMEI N-5323遙控接收不良維修實例

楼主(2011-02-24):
原以為是遙控器不良....帶新的去試還是一樣....最不解的是要粉近才能開機有時還開不起來...開機之後其他選台音量等等功能都可正常距離遙控唯獨開機不行..用機上本身按鍵都可正常動作..更換接收頭結果還是不行,狀況一 樣
測量接收頭電壓
IN腳5V正常
奇怪的是OUT腳只剩0.8V(忘了拍照)查遍公司的技術資料..都指向主機板不良...當正想拆該主板時想到..系統重置看看

選第3項

選第3項

重置後重新關開機....遙控開機正常了連接收頭OUT腳也升到4.6V...幸好布是主板有問題算是解決問題了..問題因該是MCU資料錯亂

 後續還是感覺遙控距離只有一公尺多一些...還是不夠遠...參考其他遙控器發現一般接發射二極體功率晶體充放電容大都是47uf..奇美原廠的只是用一個6uf的貼片電容試著改成47uf..結果距離明顯有改善...也靈敏多了...難怪客戶老是嫌原廠遙控不太好操作...也算小小改善原來的缺點..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
以後有遇到時,會先重置試試的

网友:
......第一次看過重置
ㄏㄏ  以後要學起來~~~

网友:
這算是特殊案例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相當特殊的案例,瞭解了,以後應該用得上!

网友:
明察秋毫才能順利的解決問題~~
恭喜完修~~

网友:
連這也可以找出問題, 真的很強大呀~

网友:
累積起來就是經驗。謝謝

网友:
感謝大大提供一盏明燈!
我也遇過奇美一樣的問題......只是當初搞不定^^"

网友:
下次遙控器故障我也換電容器看看!!

网友:
今天..又學到一樣知識了..
"電容"會影響遙控距離~~
筆記中.....
謝謝大大的分享n_014|

网友:
又學到一樣知識了..
謝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摟!不一定是原廠才是最好的了?

网友:
請問 WSC880 奇美如何系統重置?
感恩!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在TV模式下..同時按住機體本身CH下和VOL左

2....選單移動到(DATA  RECALL)

3....選好後按搖控器上確認鍵

4....重新開關機....完成

网友:
很好的維修實例與知識

网友:
實用技術ㄚn_112|

网友:
回复 楼主:
請問一下搖控器上的電容換大一點的容值,
會不會很吃電啊??

感謝大大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將電容加大有助於電流推動紅外線的強度...基本上因該不會消耗太多能量...除非你紅外線是處於一直發射狀況..

网友(2011-09-30):
真的很實用  且重置電視選項  往往可以解決好幾個電視問題

网友(2011-12-21):
....遙控開機正常了連接收頭OUT腳也升到4.6V... IN角一定要5v嗎?
我有一個電視盒in腳只有3.2v左右,out腳也是3.2v左右,就是無法開機,是不是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