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屏代換求助N141X6-L01 & TX36D79VC1CAB[已解決]

楼主(2011-02-24):
從DataSheet來看多數腳位一樣,但有幾個腳位是不一樣的我主要
是N141X6-L01此塊屏裂了,想替換成TX36D79VC1CAB可以請壇
内能手提示一二,兩塊屏是否可代換,是否需要跳線TX36D79VC1CAB
破屏PDF
代換屏PDF

N141X6-L01(破屏).pdf

766.08 KB, 下載次數: 73

网友:
N141X6-L01產品規格書並沒有寫到EDID控制腳位,喵了一下電路圖20pin LVDS腳位規格,看起來是相同的~

如果不確定的話,查一下線路17是否對到eeprom的E E_VDD ~

剩下機構能不能上去...  這點實在沒有把握~   請自行參考外型吋法做個模擬比對

网友:
將17,19,20腳的排針先拆下後裝上你要代換的面板試試
應該可以用...

楼主:
代換的屏TX36D79VC1CAB
還沒買,是看到這個型號14.1 20PIN插針
查DataSheet先確認後有把握才下手

如果手上已有我會如三樓大說的,先下去
TRY看看的
pin    TX36D79VC1CAB                        N141X6-L01
17    DDC 3.3V                              >NC
18    NC                                   >NC
19    DDC clock                         >VSS
20    DDC DATA                         >VSS

DDC(DDC=Display Data Channel.)
不知道對不對,如果PIN角不接,是否能顯示?

网友:
樓主您是asus m2000系列嗎,奇美N141X6-L01這型面板用的是排插,跟友達幾乎都用針插不一樣,最好先確定再買
奇美這個系列面版品質似乎有問題,3年以上(用過或庫存都一樣)容易出現亮線

楼主:
樓主您是asus m2000系列嗎,奇美N141X6-L01這型面板用的是排插,跟友達幾乎都用針插不一樣,最好先確定再買
奇 ...
引用 网友A:

感謝你!你說的沒錯只怪我真的是有點年紀了,前幾分鐘看過,馬上忘,是棑插不是插針
真是懊惱,老化的現象已慢慢浮現,注意力不集中了,這讓我驚覺到做事要更加小心

台灣諺語{江湖一點訣,說破不值三分錢}
慶幸,能進入論壇得到熱心網友的提示與幫助
施比受更有福,很喜歡拆東拆西亂搞一通
(不過還搞好不少東西),或許是價值觀亦或
天生勞碌命,物品起死回生後心中總有種非常
強烈的快感與滿足感,這不是用錢可以去衡量
比較的,我想壇內一定也不乏與我有共同喜好
的朋友,每次拍照想分享總覺得這沒什麼了不
起,不值一提又作罷,當然希望自己不斷進步,
有一天也能回饋論壇,施于他人,讓生命更有
意義,活的更快樂

目前我的問題已解決,找到了一塊可以代用的屏
可以代用的屏

屏的DataSheet還真難找,有哪位前輩可以透露一下,或付費或免費可以取得
想要找的屏DataSheet

感謝

网友:
一般都是到這找
http://www.speclcd.com/

楼主:
一般都是到這找
引用 网友B:

這麼快就有了答案,感動中
謝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