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誰有微星msi NX7300GT-TD128E 的背面詳細圖片

楼主(2011-02-24):
請問誰有這張卡?能否照一下背面的大圖呢?
先謝謝啦~

网友:
我有,不過要等下班回家..

网友:
............是這個嗎!?

网友:
這張看起來比較清楚
如要高解度的就下載壓縮檔

楼主:
沒錯..就是這一片...
感謝各位大哥的幫忙~
---------------------------
john_avatar大哥的版本比較類似我手上的卡...
能否提供解析度高點的圖片呢?

楼主:
l120兄的卡板日期是0637
我的是0707的..位置有些不同..
感謝l120兄的幫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wja12345大大需要的是那個位置!?怕拍照技術太差,影響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事實上背部的有焊貼片的地方大概都需要...
我手上這片有些地方缺焊...
如果用腳架固定的話..
應該可以照的很清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圖分拍的方向:

以下為部份放大:

楼主:
真是感謝john_avatar兄的大力幫忙...
去修版子嚕~

网友:
不客氣,加油....完修來篇實例.

楼主:
原本無畫面焊上右下角的RB105現在有畫面了..
不過顏色不對...

問一下(眼睛不好看不清處)右下角的RB104/RB106R/RB107都是空的嗎?
另外中間部份偏下的RB81是空的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TO:wja12345大大
      RB104,106,107都是空焊....RB81也是

這樣有清楚嗎?

楼主:
感謝您的告之...
這樣很清處了...

這片運氣很不好..原本是爆漿...
後來又犛田...
所以造成背板部份有些缺件...

依您的圖應該是補齊了..(您那個缺件應該補一下很快的)
最新狀況是DVI輸出正常..3dmark2001可以跑完14990分
D-sub部份過亮..(亮到看不清處)如圖下右圖..

网友:
看來您的狀況應該不難,但小弟這片可能已沒救了..........上電沒畫面,GPU沒溫度,電壓量起來都正常
~~先擱著吧,改天有想到其他方法再來修吧~~

楼主:
看來您的狀況應該不難,但小弟這片可能已沒救了..........上電沒畫面,GPU沒溫度,電壓量起來都正常
~~先擱著 ...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還有一片7300gs上電沒畫面...
這片原本也是一樣的狀況..(直到黏好右下角的RB105)

小弟的7300gs也是摔過...
風扇拔下來後看到die上角邊有些破損..(和最早的p3/k7的cpu有可能被散熱片壓到)
我想7300gt比gs有價值..所以就先處理這一片了...

後續再有進展再po上來~

楼主:
看能否再幫個忙來正面的圖...
先感謝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兩張可以嗎!?還沒修之前拍的....金手指都已氧化到出現黑斑了...

楼主:
回john_avatar兄~
您的板子和我的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我原本的爆漿圖

看起來前面並沒有缺件..
現在就剩下d-sub輸出問題...
看起來有有點難搞了...
就先這樣了...
再次感謝john_avatar兄的大力幫忙~

网友B:
呵呵~~爆電容的地方都一樣,有點好笑耶....
~~加油!再克服一點小問題就OK了,還需要哪部份的照片說一下.

网友:
這卡設計的很故意唷,怎麼把熱氣吹往電容咧..

楼主(2011-04-09):
引用 网友B:
呵呵~~爆電容的地方都一樣,有點好笑耶....
~~加油!再克服一點小問題就OK了,還需要哪部份的照片說一下. ...

這片卡用了幾天又掛了....
沒有顯示了...
看了一下右下角的RB105被開路了...
(之前換的全都是電容...只有這棵是電阻)

能否幫幫忙量一下RB105這棵阻值是多少呢?
先感謝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這個嗎!?

RB105 ===> 0歐姆電阻

楼主:
是那棵對~

那我再試看看...
謝謝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