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國際牌除濕機無法除濕的問題

楼主(2011-02-25):
各位大哥: 小弟一台國際牌除濕機 現象是 風扇會轉 壓縮機有運轉(因為很燙) 但是除不了水,目前只發現 黑色部分有凝結水,冷凝鰭片上面幾乎都凝結不了水,使用勾表可以量出二方閥有電流,請協助告知可能原因,還有二方閥作用為何? 感謝...

電路圖

PC版

二方閥 散熱鰭片

開機一小時後 只有底部和黑色片狀處有冷凝水

ps: 第一次附上照片 但是檔案還是有一點超過 100K..

网友:
有漏冷煤的跡象,摸看看管路有沒油油的?
二方閥可以不管它,應是除霜時用的!

楼主:
滷雞蛋大哥: 我摸管路並沒有油油的! 可以把二方閥的電源插頭拔除試看看嗎? 平常是不是二方閥都不會動作才是!! 還有我摸壓縮機溫度燙人這是正常現象嗎? 因為用電容啟動的壓縮機電容器目前沒有"膨龜"要不要測一下電容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仔細再看了一下,應該是管塞了!
好像也有一個電容凸凸的!

楼主:
滷雞蛋師父: 感謝你的教導,我要拜你為師了!! 請問毛細管如何檢查? 漏點如何檢查? 有沒有相關的學習文件?

网友:
1.毛細管就像血管一樣裡面阻塞了人會NG,要如何檢查多半還是要靠經驗,例如在測不到漏點情況下看它結霜結露情形,您這一台在黑膠外部有水氣,在者看乾燥劑及管路有一點過熱產生,要確切認定還是要把冷煤洩除,用氮氣去充洗管路,不過也只能洗蒸發器及冷凝器,乾燥劑及毛細管還是要換掉!
2.測漏點方式有很多,最方便方式如用目測,摸摸看,肥皂水,麻煩一點如鹵素探漏器,電子探漏器,加壓站壓探漏等等!
3.實務相關文件只有原廠有,其他基礎就參考冷凍空調書籍吧!
4.拜師小的還不夠資格,推薦順仔大,他接近萬能中!

楼主:
感謝滷雞蛋師父的指導,看樣子以前我修的除濕機都是吃軟柿子,因為每次都是更換風扇馬達溫度保險絲就搞定了! 這次算是比較硬的石頭,我應該會送國際牌修理吧! 因為冷凍空調的專業術語我都不懂,更何況要把乾燥劑 毛細管更換這沒有相關燒焊工具是搞不定的.還要測漏...雖然這些真空技術我稍有涉略但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中華民國愛修協會的一員只要盡心盡力已就OK了...
    不知道這樣的CASE差不多要花多少銀兩?請師父透露一下 TKS ..Orz...

网友:
我這裡算同行1.0K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為這一台是免費的! 若是1.0K 可以得到這麼有質感的除濕機也算是OK啦!!

网友(2011-07-19):
看這機器應用是重度使用者, 才5~6年, 氧化嚴重!
請問 這機子最後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目前還擺在家裡,朋友家住彰化溪狐離順興大家裡近,朋友來拿可以就近送到順興大那裡維修....

网友:
嗯...
本人能使用的 工具 最多到  烙鐵 三用電表
管路問題 => 要投入的 器材 技術 .... 太龐大.

求助專業 是比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