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L1511 sm 閃電源燈 無畫面 <已解決>

楼主(2011-02-25):
之前在chlu大和狼大的指導下修好一台螢幕,現在又要來麻煩大家了!

這台的狀況是開機無畫面,電源燈一直閃爍,本以為會不會是電容器掛點,
但螢幕近看也看不出畫面,開關也無法正常開/關,就電源燈一直閃.
拆開目視P+I版及AD版均無異樣,也將電容器卸下量測,容值也都正常

AD
P+I

目前我找到有問題的點是PI到AD的電源有一個3V會跳動,3V、0.26V來回跳動
往回找到一電阻(A、B之間),A點電壓穩定不會跳動,B點會一直跳動
將電阻卸下量測後,上網查一下資料對照也無異常,接下來我就不曉得該怎麼辦了!
請教各位前輩接下來我可以朝哪的方向除錯!!

那的電源IC型號已模糊看不清了,稍微量了一下電壓分別為   4.95v  0v      1.97v  1.97v
                                                                                           1.82v  3.32v  3.25v  0v

网友:
P+I 12V輸出是否會跳?

网友:
先把燈管的插頭拔掉,先看會不會閃燈,如果不會閃接正常的燈管試試看 ,不會的話就是燈管的問題,會的話就是電路的問題了!

楼主:
TO狼大
12V不會跳動

TO westkimi 大
已外接燈管測試過,但還是一樣。

之前忘了提,那的3V如果是在無負載的狀況下不會跳動(單PI),如果有負載就會跳動,例如:

1.接上AD
2.直接導向ON/OFF腳點亮燈管

但情況2的燈管不會閃爍,而是在亮約2~3秒後熄滅,在亮的當下電壓僅剩0.多V,熄滅後也一直在0.多V

网友:
圓圈內那顆換掉看看!

网友:
按鍵可以測量看看.

楼主:
To pentium1t
那顆電容額定容值是10uf,測量結果是9.3uf,那有需要更換嗎?

To gkjnn
感謝提醒,但以上結果均是在無接按鍵的狀況下測試的。

网友:
To pentium1t
那顆電容額定容值是10uf,測量結果是9.3uf,那有需要更換嗎?

To gkjnn
感謝提醒,但以上結 ...
引用 网友A:

先前遇過ACER 17" 的ON/OFF接負載時電壓會忽上忽下,抓了很久查到相似位置的22uf小電容容值為21.3結果換一顆上去電壓就正常,反正拆下來了不妨試試!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V不跳的話,表示問題出在AD的電源電路上,先對AD上的電容進行測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狼大,"對AD上的電容進行測試"是指確認容質嗎?
    如是的話也已經將AD板上的電解電容全卸下測試過了!都是OK的,不過都是蠻接近額定值,
    比如 330uf的測出來大約都是330~350uf;22uff的測出來大約都是22.6~22.8uf,
    不知這樣有無關係?

网友:
那可以先將電容裝回,然後測試各電容電壓是否有跳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呼~狼大!!
    我剛把電容裝回去之後,在有接AD的狀況下上電測量原本那個會跳動的3V不會跳動了!!
    不過剛上電測量僅有1.1V,再過約20秒左右又會跳回3V,但不會跳動!!
    這樣是怎麼回事呢??
    如果另外供給3V給ON/OFF,是可以點亮燈管約3~4秒後熄滅,這樣看起來還蠻正常的!!
    (目前按鍵和面板都放在公司,所以要等到明天進公司才能確定了!!)

网友:
正常ON/OFF若一直維持高電位,應要一直點亮,若會滅掉則還有其他問題(燈管正常下)

楼主:
囧~
原本以為是好的燈管居然壞了一根......
才剛買沒多久,也有用高壓版測試過是可以恆亮的!

再換了另一組燈管+AD+PI,上電的結果是,
先亮約1~2秒(應該是LOGO),熄滅後再列約3~4秒(應該是NO Signal)
另外供給3V點亮燈管,可以恆亮!!這...應該是沒問題了吧!!

狼大在請教一下,我把AD上的電容卸下在裝上,電壓就不在跳動,
是不是AD上的電容有虛焊或錫裂的可能,我上面的動作剛好做了補焊的工作才得以改善!!

网友:
1.可能錫裂
2.焊接時加熱電容,使電容暫時恢復正常

楼主:
感謝狼大的解答!!
目前已組裝回去並使用一整天,現階段是不會在無畫面閃電燈了!!
再用個一兩天如沒問題就要送回去給客戶了!!(因為有提供備援機給客戶,所以可以拖久一些!!)

其實我的公司就是一般的系統整合商,包一些公司行號的資訊設備維護,
本來液晶螢幕都是寄回台北公司交由合作的廠商維修,這一來一往的運送時間,
加上為省運費通常都會積一下數量再一起寄,這時間拖個2~3週是家常便飯!!

後來真的受不了,想說再這邊潛水、爬文也一段時間了,不然自己來修修看!!
還好之前都遇到很簡單的問題,比較難的我沒法解決就直接寄回台北,
直到最近工作量減輕,有多餘的時間讓我慢慢減修,也很感謝版上的前輩不吝指教,
讓我又學到了很多!!不過真的該去買本基本電學回來看看了!!(我不是電子出身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