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聯碩37吋液晶高壓版

楼主(2011-02-25):
求高雄有賣液晶零件的商家電話

或有這塊VIT79006.60高壓版

网友:
這片好修

楼主:
請問怎修?版子上面只有18顆高壓線圈.壞掉3顆.整塊要拿又拿不到公司不對外販賣組件(傷腦筋)

网友:
找站內以一篇文章
<分享>一個查高壓線圈相關阻值的網站

裡面就有高壓線圈型號特性
只要阻值相同 編號不一樣都可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