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Philips 170S 螢幕 出現 駭客任務 ~"~

楼主(2011-02-25):
Philips 170S 螢幕 出現 駭客任務 ~"~   找不出那邊有問題

請個位大大  給小弟一點線索 謝謝

网友:
你要脫離母體了啦,恭喜你!

网友:
會不會MCU有問題啊?

网友:
請先拆開來看,並附上照片

网友:
這樣子看畫面,實在是看不出來,要拆開拍裡面的電路板才幫的上忙..

网友:
問題應該是:畫面有綠色細紋
請更換LVDS排線或清潔它

楼主(2011-04-18):
引用 楼主:
Philips 170S 螢幕 出現 駭客任務 ~"~   找不出那邊有問題

請個位大大  給小弟一點線索 謝謝

小弟已經完 修了  我只是把 線 兩端都清了一下 就好了  感恩 ^^

网友:
恭喜 大大完修!! 又學到一個訣竅囉!!

网友:
QQ 清一下兩端接點 就可以KO摟 又偷學一步 感謝大大分享唷

网友:
真是信運 希望我這台也是這樣簡單 布過 就學步道 功夫ㄌ

网友:
輕鬆解決,學起來!

网友:
好像拿到機器不拆不會成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