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12 牙刷充電器無法震盪

楼主(2011-02-25):
這是牙刷充電器的電路,網路上找到的。買來同樣的零件,在麵包板組合實驗。

同樣電路,某個網站寫輸入 110VAC 另一個卻寫 240VAC,試過用110V或220VAC都無法震盪。
倒是用60VDC跳過橋式整流直接供電卻可以正常工作,只是輸出只有1.4V/50mA只能充一顆電池。

如果60VDC可以震盪,為何 110VAC與220VAC 整流後卻無法震盪?(p.s. 220VAC沒把電路燒壞)

根據上述的結果,理論上使用 110VAC 應該剛剛好可以輸出 2.8V 對兩顆充電電池充電,不是嗎?

网友:
是不是電晶體的工作區沒有落在"線性區"而導致無法震盪,感覺上電阻的偏壓會造成電晶體導通,一導通射極電壓上升又會使電晶體截止,加上基極電容的作用而震盪,要不然就是電晶體的放大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用110V、220V及60V都是用上面所標的零件數值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零件數值都沒改,用 60VDC 時就跳過橋式整流,從 1K 電阻後面直接輸入也可以,1K電阻兩端的電壓差別不大。

差點忘了!因為MPSA44找不到,用同規格的KSP44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