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敬請指導 VIEWSONIC VP181S

楼主(2011-02-25):
VIEWSONIC VP181S上次修好電源之後,用了一陣子發生了畫面偏暗的現象.
上面的圖片是把對比與亮度都調到最高,然後顏色RGB也都調到最高的結果,勉強可以看,但是若是文字檔就很吃力.
奇怪的是OSD的顯示正常.

已經換過面板,確定是AD板的問題,只是不知該從何著手,希望有高手指導一下方向,謝謝.

經過燒機12小時,問題不再發生.

网友:
請拔出燈管檢測...碰到過燈管問題
上下各一支不亮
有遇過19吋改用17吋燈管

找問題找到抓狂之後拆燈管才知道上燈管
被改成17吋燈管

网友:
ADJ接5VDC試試

网友:
先對AD板上小電容進行容值測試

楼主:
感謝指導,等在下試試之後再回報各位結果.

网友:
請問 ""容值測試""
是要把電容解下量
還是直接用電容表量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下來量才會準確.

楼主:
回報結果,
剛剛拿出電表,想說先量一量ADJ的電壓看看.不知為何,量過之後顏色就正常了.(量到4.7V).
剛剛已經組裝起來,開始燒機測試了.....祝我好運....

网友:
是接觸不良嗎?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
之後故意把各個接頭都搖一搖也都不會再發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這種狀況,我遇到的是貼片零件接觸不良,多次開機會變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這樣說來,拿熱風槍烤一烤比較好是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刀焊應該比較好、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