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651MP-RZ 怪問題

楼主(2011-02-25):
這張版子 我從別的好了版子可正常運作的主機板拆下CPU來裝,結果除錯卡顯示00,然後換另一個CPU顯示C1,插上記憶體後,顯示C3,這是瞎瞇狀況 =.=

网友:
回覆1# hawaju

hawaju大您不是有發過這張板子的問題帖了嗎?推上來就好了啊!不用再另開新帖。

確認CPU的支援度吧!擋C3,還要再檢查記憶體。

网友:
請你檢查記憶體供電電路、時脈電路..

网友:
有可能只是單純     記憶體與CPU  之間時脈的不相容

先查查  CPU支援表  跟  記憶體時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