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這塊公板可以點液晶電視跟電漿電視有人用過嗎

楼主(2011-02-25):
http://shop.hslcd.com/product.asp?id=1039
我不懂耶電漿跟液晶不是不一樣的結構嗎為何都可以點像敗一塊回來玩不想得有沒有人用過
話說現在公板功能還做得真強有得還內建數位電視或者USB可以直播RMV/AVI 等 每一塊看起都很強很想敗回來玩看看

賣零件的盧大沒有意願先當一下白老鼠先試一下提供試用心得如果好用我就敗下去哈哈

网友:
賣零件的盧大沒有意願先當一下白老鼠先試一下提供試用心得如果好用我就敗下去哈哈
盧大馬上跑路 ...說笑的
其實不用怕電漿自機發光面板只要不破都有的修
電漿耗電如要修電漿
維修者要加裝風扇才能解決問題

善用您的工具
都可找出答案

我說過我不玩這些東西
也不想爭 也沒找人打壓你
都以透明化要調整
只想告訴你

盧大可以賣我utˊ61我想買
不想等到帶10月帶老婆回內地在去買

网友:
D大~~
他網站上這一塊的圖片好像是舊的
注意看..他的圖片中的公板沒有usb座..
6m16的usb座是做在調階器的右邊
但那個地方還是空的..
而且這張圖片很面熟
很像是早期的6e18...
6e18那時候的公板就己經有留usb座的孔了
只是當時還沒有usb的功能,那個孔座是空的
6m16我用過一次就不敢用了..
品質沒6e18好..畫面很模糊...
音量超大聲..就算調到最小聲的"1"
還是很大聲..當時的解決方法就是在喇叭輸出那裡串電阻=.=
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善了..
用來用去還是早期的6e18最好用...
穩定...畫面超讚~~我自己目前在看的電視就是用6E18在跑....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現在修的這一台Pansonic 電漿是用LVDS 信號的. 所以我想應該是可以吧
一般公板沒辦法用電漿是因為有些早期電漿的解析度很低, 可能也就沒辦法支援
不過沒試過就是了.

前陣子看到電漿已經到達1080P 的解析度, 而且價錢也不高, 除了耗電量以外
畫質真的是LCD沒辦法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大你搞錯我不是台南的阿國我是做回收我們兩個id不同級數也差很多我在高雄我很歡迎人家跟我交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想是因為晶片不同的關係雖然現在都強調試用3D解嗎晶片可是後期出的加強型跟改良型才會功能更強更好

网友:
這裡也有一片是雙功能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49005880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嗎可是電漿就算是LVDS信號沒有高壓這一塊要如何點黑衣你認為要怎樣接

网友:
回复 楼主:

    電漿高壓的部份由P板供應至Scan及 Scan保持電路板, 公板提供On/Off訊號給P板
P板低壓部份輸出到DC-DC子板, 再供電到公板. 我想是有可能實現公板點PDP的
只是軔體要有支援PDP的解析度.

网友:
要點電漿的公板:是軟體所寫的解析度的問題而已.其他的都一樣
一般的液晶(LVDS輸出的).解析較常見的從1280*720 1280*768 1366*768 1920*1080
而電漿的:600*400 852*480 1024*768 1366*768(大部份是10bit).
另外:富士通與FORMOSA的解析度.最奇怪......不太清楚(還沒點過)
但852*480(有6bit和8bit 2種)
要點亮電漿不難.需要注意一些微小的細節.

以1366*768來講相同的公板點電漿跟液晶.講實在話電漿真的比較漂亮(以CABLE來看)

市面上的公板大致上我都玩過.其實相同的公板.所呈現的畫面真的差很多.差異性在軟體部分.看哪家寫的最漂亮

相同的6m16的board(就有3家以上的軟體).每家都不能互代.呈現的畫面也都不一樣

网友:
面板沒破但驅動ic黏在面板上的電漿就難換了,
少數故障電漿因為驅動ic散熱不良產生方形壞區,有人有熱壓機嗎?

楼主:
回复 网友D:

    感謝黑衣跟小張的說明想再請教小張大一個問題目前可以點電漿的公板跟可以點56吋以上高清的公版
小張大可以推薦一下哪一塊不考慮價錢比較方便好用跟使用心得我想買回來試看看謝謝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玩公板只為了(LCD&PDP)的主機板(AD)的維修 (Q板)而作準備
畢竟往後的AD都剩一顆SCALER.不玩以後沒飯吃.新品價位又那麼低
至於哪塊較好(耐)我還真的不知道
你在高雄(找文星問一下.它較清楚)
至於點電壓的公板.有程序.哪一塊都可以.看解析度而定(台灣市場.有電漿程序的人不多)
如果你是1366*768的那一般的液晶就可以點了(但要支援10bit)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受教了謝謝回答

网友:
我的那塊新的版本應該也可以支持電漿到1027*768   1366*768   852*480,不過如小張大說的程式要重新寫
,下個星期6M48的就可以出來了,投影機USB 2.0直接播放1080P高清電影液晶驅動板,主板可以直接播放1080P的高清的電影格式有:
  MPG/MPEG(1/2)
  MPEG2-TS,H264-TS
  MPEG2-PS
  AVI/MP4 (MPEG4)
  RMVB/RM
  MKV
  AVI(1.0 ,2.0)
  DMF(0,1,2)
  AVI/MOV(JPEG)
  ASF(VC1)
  TC(AVS)
不過價格就比較貴一點n_148|

楼主:
回复 网友E:

    那盧大你要賣多少6m68不是已經出來6848的晶片比較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