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華碩準系統的POWER出問題了

楼主(2011-02-25):
POWER出了問題,用假負載測了一下,發現PG值到了990,一直閃一直叫,肯定有問題

楼主:
這種算是漏液了嗎?

這種算是漏液了嗎?

PG到達990

PG到達990

外殼

外殼

可是現在有問題的電容是:
2200UF 16V的電容可否冇2200UF10V來替代嗎?
100UF 25V的電容,我這裡只能找到150UF 25V 以及70UF 10V這兩種,哪一種比較好呢?

网友:
2200UF 16V的電容可否冇2200UF10V來替代嗎?
100UF 25V的電容,我這裡只能找到150UF 25V 以及70UF 10V這兩種,哪一種比較好呢

原則上耐壓可大不可小 !!

100uF /25v 用 150uF /25V 可以啦 !!

网友:
可是現在有問題的電容是:
2200UF 16V的電容可否冇2200UF10V來替代嗎?
100UF 25V的電容,我這裡只能找到150U ...
引用 楼主:

  2200UF 16V的電容 當然不可用2200UF10V來替代..

网友:
2200UF 16V的電容可否冇2200UF10V來替代嗎?
引用 楼主:

要看它用的位置的電壓..

例如是 3.3V、5.0V、12V, 還是 -12 伏..

例如是 12V 或 -12V, 就不行; 反之是 3.3V、5.0V 就可以..

网友:
Asus ATP-1655有PG值嗎n_064|
那條線好像是接溫度電阻
電容下面咖啡色那是固定膠

网友:
Asus ATP-1655有PG值嗎
那條線好像是接溫度電阻
電容下面咖啡色那是固定膠 ...
引用 网友A:

那個檢測器的PG值是測試PG訊號的反饋時間的~

网友:
ASUS一些準系統電源會把原本PG線改接內部溫度偵測,所以沒有PG信號

楼主:
RE: (求助)華碩準系統的POWER出問題了(解決)

謝謝各位大大的指教,因為之前的硬碟抓不到,所以先用負載來測,我聽了大大的建議之後,昨天換個硬碟就好了,謝謝,己完成

网友:
可是現在有問題的電容是:
2200UF 16V的電容可否冇2200UF10V來替代嗎?
100UF 25V的電容,我這裡只能找到150U ...
引用 楼主:

那個檢測器PG值若是一開始就有5V也是顯示990ms,PG 5V沒有延遲的情況下
所以當顯示990ms也有可能是代表PG信號延遲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