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網路線如何讓2台電腦同時上網

楼主(2011-02-26):
一條網路線如何讓2台電腦同時上網
不能用hub及 ip分享器

网友:
請問, 有什麼特殊目的或是限制嗎?

我所了解的是不成的.. 想想同一個 IP, 網路封包要送到那台電腦, 會不會原本是要送到 A 電腦的, 卻被 B 電腦收走了..

网友:
一台電腦裝雙網卡當NAT,有過裝三網卡的經驗,最後還是受不了去買了IP分享器

网友:
一條網路線 8P8C
直接分成兩對. 4P為一組. 網路傳輸只用到 1 2 3 6 Pin
TX+ TX- RX+ RX- , 另外四條就可以在接一組, 不過要是要我這樣接線的話
我乾脆買一條. >"<~ 接線法如下.

xDSL Modem ======= Net ======== Client
Port1  =======>RJ45 Pin 1 2 3 6 ===> PC1
Port2  =======>RJ45 Pin 4 5 7 8 ===> PC2

使用這個方法可以直接使用 PPPoE 播接. 如果xDSL Modem 經過設定也可以IP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站上的高人越來越多了n_014|

网友:
一條網路線 8P8C
直接分成兩對. 4P為一組. 網路傳輸只用到 1 2 3 6 Pin
TX+ TX- RX+ RX- , 另外四條就可以 ...
引用 网友A:

據說"千兆乙太網(1Gbit/s)",是用8條線在跑...
10/100 Mbit/s,才是用4條線在跑...

以前在公司用CAT5E去跑1Gbit/s...感覺上就蠻優的(因為沒CAT6的線)...

反正對我而言...長遠來看...
2台電腦同時上網...就用2條線吧...

楼主:
有時同一間房間多一台電腦出來時
要重拉一條線是很麻煩的事  因為裝潢好了線不好拉

网友:
買無線基地台+無線網卡就不用再拉線了啊!!也不會破壞裝潢,只是花的錢多了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B:

   選擇 1 裝 集線器  一分4
選擇2 裝 無線AP 網卡 前提 你的分享器要有無線AP

网友:
不想用ip分享器,那就裝兩張網卡吧,把網路分享出來

网友:
有時同一間房間多一台電腦出來時
要重拉一條線是很麻煩的事  因為裝潢好了線不好拉 ...
引用 网友B:

    有錢的話~ 弄2台支援 802.1q 的Switch不就得了嗎? 然後那條網路線跑Trunk~~
上頭要跑多少個VLAN 就可以跑多少個VLAN~~~

网友:
買無線基地台+無線網卡就不用再拉線了啊!!也不會破壞裝潢,只是花的錢多了一點!! ...
引用 网友C:

    電力線 是個不賴的選擇~~~ 呵呵~ 專門解決裝潢的問題~~~
不少民間ISP也是有提供PLC(電力線)的租約解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