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七盟ST-350BKV的電源供應器問題

楼主(2011-02-26):
小弟最近拿到一顆七盟電源供應器剛開機時會嗶一聲要關機電腦關機完會產生嗶一聲大聲變小聲的長音
因為沒碰過電源供應器有這個問題n_098|所以想問大家先進這是不是正常現象.....謝謝

网友:
那是七盟後期加上的風扇警告電路發出的聲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請問狼大那算是正常喔..那如一直叫就是風扇扇熱有問題吧...謝謝

网友:
風扇不動/轉速過低都會"唉"給你聽

网友B:
好像是BKV系列早期的機種吧
這款後來有改了,開關機已經不會有嗶聲了,風扇不轉或轉速太低才會嗶嗶叫

楼主:
喔..是這樣的我了解了..謝謝

网友(2011-05-30):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BKV系列早期的機種吧
這款後來有改了,開關機已經不會有嗶聲了,風扇不轉或轉速太低才會嗶嗶叫 ...

請問早期的機型可以改為開關機時不會有嗶聲嗎,如果可以要如何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