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買0.5mm直徑焊錫的可以進來看照片!
關閉

楼主(2011-02-26):
要買0.5mm直徑焊錫的可以進來看照片!! 並沒有代購服務!!
不過可以提供網址 給大家看看!!

0.5mm直徑焊錫
阿爾法錫線 0.51mm免洗活性優質高級焊錫絲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133954301

要看其他 0.8mm焊錫
請在這家店鋪用【簡體字】【焊锡】來找!!

ps:因為 我的這個500g的【焊錫】~當初是親戚幫我買的!!我估計咱還可以用1年【沒問題】!!
如果要做 主機板維修的【建議買 0.6mm】~有時使用1mm有時也會覺得粗了一些!!

ps:這個帖子【是分享我的4張 照片而已】!!
還有如果想要 買的可以另外開帖子詢問!!

使用效果還可以!!

另外照片【字體打錯了】【是500g】~不是【500kg 公斤】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楼主:
要講的是
拿0.5mm 與1mm 的焊錫【來融化】
取一公分!! 0.5mm【圓柱的體積】: 1mm【 圓柱的體積】==1:4
所以熔解的時間 【4:1】《--》前者會很快熔解!!
ps:如果熔解 一小段【1mm】的焊錫是一秒鐘~   那熔解一小段【0.5mm】的焊錫【就是0.25秒】!!
這就是為啥 咱要買0.5mm焊錫+搭配熱風槍的原因了^-^
  因為吹融的時間也是 4:1

ps:因為pai  x【 r 的平方】x長度
圓柱的體積 是pai  x【0.5mm】x【0.5mm】x10mm
與 圓柱的體積  pai  x【1mm】【1mm】x10mm

网友:
圖片上面打500kg
南勢角站好近喔

楼主:
把更正的圖片 放上來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我用同牌子的也呵呵  不過我的消耗量更大 也打算採購中XD 不過廠商有賣100G的 方便攜帶外出維修 我個人適用1.0 拆電容  拆零件  微動開關  用0.5 上席補焊

网友:
我用的是KESTER銲錫絲 焊接點亮晶晶很好看 , 阿爾法錫線 這款好用嗎???焊點成色如何??

网友:
上次買了一卷 阿爾法錫線 0.51mm免洗活性優質高級焊錫絲 覺得不錯ㄟ 錫油少很多喔

网友:
之前 也買過 大陸 0.4的 ~超難用的 ~的 ~連 HAKKO的 2段式銲槍~也不太能溶化它..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

楼主:
引用:carzy1kimo 的話:
之前 也買過 大陸 0.4的 ~超難用的 ~的 ~連 HAKKO的 2段式銲槍~也不太能溶化它..

我是+1  推薦這款焊錫絲!!加上阿國兄 與 hawaju 推薦!! 應該就有3人推薦了!!
這款應該有包焊油!! 所以焊上零件時~不用另外【再加焊油】~可以省一些時間!!《--》商品上面~講的【免洗】的意思~  應該就是講 免蘸焊油吧!!

其他廠牌的焊錫絲~看下照片就可以了!! 本人並不會買!! 還是買【有人推薦的】會比較好!!
carzy1kimo【推薦不買的那款】【俺也有看到】!! 咱以後絕對不會買的!! 《--》因為不易熔化的話~ 就要外加【助焊劑】~焊接的時候[加焊油]來焊接零件的話!! 會多花多一點的時間!!  <-->逛了一小時~都脱離不了這幾款!!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