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增加帖子廣告語法

楼主(2011-02-26):
^^~小弟來建議一下
什麼叫 帖子廣告語法呢~
看圖說明嚕~
可以增加論壇的收入^^"

小弟明白,架這個站只是為了交流、學習跟交朋友
但基本的收人維持也是必需的
小弟是新人,剛來此地,覺得這裡真的是一個好地方
在加上現在大家基本都是裝光千上網,最低也是2m
相信多個廣告連結,速度不會慢到那裡去,這也是為了論壇永續經營著想~
小弟在此建議^^~

网友:
每一篇帖都有廣告,這不但會影響閱讀,還會讓使用者的電腦消耗大量資源,其實我認為問題不是在於放多少個廣告,而是在於點閱廣告的人有多少,這裡面還包括是否點的都是有效的廣告。
如何確保你的點擊都是有效廣告呢?我的經驗是點了廣告後不要馬上關掉,而且在30秒內不要點新的廣告,除非是不同廣告商的廣告。例如像痞酷網目前有酷比跟ClickForce兩家廣告,如果大家有注意看,酷比的廣告如果是文字型態的,裡面可能出現好幾個不同的廣告商,你點了第一個廣告後,不要馬上把它關掉(馬上關掉會被判定無效點擊),等一下再去關它即可,而且30秒內最好不要點第二個廣告(這是會被判定無效點擊),但是你可以點ClickForce的廣告(因為是不同廣告商)。
謝謝W大提供這個論壇給我們使用,修理技術我比較不行,但是廣告方面我有點研究,有問題我可以提供我的一點小小經驗,希望大家有上來論壇就"點一點,看一看",讓這個論壇能長久經營下去。

网友:
那個 30 秒後再點選其它廣告, 這個很容易理解, 可能就是要看是否是亂按的, 沒有真正再看內容.. 所以有30 秒(可能每家都不太一樣)..

但點選後不要馬上關掉該網頁, 這點我就不太了解.. 眾所週知,  網頁不是持續性連接的, 當使用者送出看網頁的要求時, Server 在收到後, 將網頁內容送出後, 就切斷這個 Request(連線請求).. 所以按理說, 有沒馬上關掉, 都表示這次連線成功了.. 也就是有效..

這點, 還望指點一下, 否則點了都在做白工.. XD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兩項是在某家網路廣告的朋友告訴我的,我並沒有多問,我每隔幾天都會去看我部落格的廣告收益情形,我發現無效廣告每天都有,所以如果這種情形發生在這裡就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