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 IBM X61S 畫面跳動

楼主(2011-02-26):
各位大大 小弟這台筆電畫面會發生跳動狀態,我已把面板拔去正常的筆電上測試過,確認是面板的問題,不是排線,外接螢幕也正常

這是畫面跳動的狀況

這是面板背部

型號

目前小弟碰過面板所有地方發現在紅色框框中的地方,螢幕畫面會有反應,其他地方都不會有

請問各位大大 這要如何查起哪各元件有問題呢  請給小弟我指導一下

网友:
從那邊DC-DC的迴路查起囉!

楼主:
S大 抱歉  小弟不是很懂電子學 不知道DC-DC的迴路怎麼測,所以小弟用 蜂鳴檔到處亂量發現在下圖藍色框框內有顆元件感覺怪怪的

元件的樣子如下

發現把電錶紅色線壓在 7 的位子,黑色線 量 2  3 位子蜂鳴器都會叫,是不是被擊穿了呢?

是不是因為這顆元件有問題,所以小弟手指去碰觸紅色部位,畫面就會有變化,是這各原因嗎?

楼主:
有哪位大大有這顆BARAA B8GHQ  IC 可否賣我測試看看

网友(2011-10-29):
不知最後是不是 那棵有問題
可以 公佈一下最後結果嗎
因為最近我也遇到  也是按那一棵 會有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