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電源板之一問[疑問],請問是哪裡的問題?

楼主(2011-02-26):
這是47吋液晶電視電源板 5vsb on/off 5v 12v〈11.8v〉 24v〈23.5v〉 都正常,畫面、聲音‧‧‧也都正常,
但是每次約5分鐘後 24v 〈23.5v〉輸出的最後一顆電容器就會爆,請問是哪裡的問題?

网友:
極性確認沒有錯誤,再來就是考慮耐壓的問題,輸出為24V,漣波峰值大約超越25V了。

楼主:
極性確認沒有錯誤。
輸出為24V〈23.5v〉,換過470uf/25v,1000uf/25v,470uf/35v,1000uf/35v,一樣每次約5分鐘後 24v 〈23.5v〉輸出的最後一顆電容器就會爆

网友:
請不裝這顆電容開機,並測量電壓極性,八成是電路板畫反了

好的電容經過過電壓測試:加上1.1~1.2倍電壓維持30分保證品質

另一可能性是前面的24V電容全是壞的,但如果是這樣導致,應該是幾個月不是幾分鐘

楼主:
4#  大:電壓極性【電路板畫反了】不會吧!這板子 已用2年了耶!
前面的24V電容全換新的

网友:
1. 建議還是實際的測一下會比較好 !!

2. 電壓是 24v 依安全系數考量 , 其電容耐壓要使用 35v 的 , 壽命才會延長 !!

网友:
必須用示波器來找出問題, 猜測應該是凸波照成電容報掉, 而產生的凸波是在前級還是在後級, 也是要找出來.

网友:
懷疑電容等級不對
建議改用低內阻的試看看
因為該電源輸出還是有接到其他電路
該電路會以電源板上的電容作為迴路
如果響應頻率不對不無可能會發熱爆容

楼主:
號外!號外!禍首出現了,XXX 這四顆不良,換新就好了,搞什麼東東,
竟然保護迴路沒有作用,直接給我【電容爆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找到問題!

网友:
是什麼問題會一次壞4顆???

网友(2011-09-13):
謝謝無私分享.恭喜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