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v400-mx 主機板清除bios跳帽問題

楼主(2011-02-26):
我真糊塗 把主機板bios CLRTC的跳帽短路 一忙就忘記換回來 然後就開機了
怎麼開都是沒畫面 除錯卡顯示46   會是只有bios資料遺失嗎
型號a7v400-mx  華碩  拜託各位大大幫忙

网友:
CLRTC Jumper跳錯最多就COMS資料流失,設定正確即可應該不至於導致無
法開機....擋46,請依照BIOS種類對照故障碼說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很奇怪就是開不了  謝謝大大回覆  明天去順興大那邊請他幫我看看好了  謝嚕~

网友(2011-04-24):
順便就可以找到一個大大了 真好

我這邊如果遇到問題都不知道要找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