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三星Samsung SyncMaster 913B白屏液晶螢幕維修實例
火..

楼主(2011-02-26):
一部三星SyncMaster 913B,故障原因為白屏

檢查電源高壓一體板,外觀並無異常,各輸出電壓正常

檢查AD板,外觀雖無異常,但面板使用公板測試可正常顯像,表示問題出在AD上

首先檢查面板電源,可正常供應5V至面板,當繼續查到AD電源電路時,發現到APL5522 3.3V/2.5V 500mA LDO(低壓降)雙輸出穩壓IC輸出異常,應為3.3V/2.5V,實測僅有2.8V/1.6V

穩壓IC拆下單獨送電測試,輸出電壓亦不正常,表示穩壓IC已故障,測量AD上3.3V/2.5V迴路,並無發現異常低阻抗情形(檢查是否因為負載異常導致穩壓IC損壞),電容容值亦在誤差範圍內,換上正常的穩壓IC後電壓已恢復正常,送入信號後也可以正常顯像了

結論:當穩壓IC故障時,AD雖有電源反應,但運作可能已經不正常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頭香~狼大發功,小弟們又受教了,趕緊收藏以後一定用的到^^

网友:
酷啦!!狼大連發兩帖.真是太謝謝狼大.

网友:
狼大真的又發功了,
讓小弟看到快、狠、準的查修功力!
恭喜完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學習中,謝謝

网友:
單顆雙輸出的穩壓IC,好像還沒有遇過
有越來越多這種整合封裝的零件了,以後零件的替換性也越來越難了...

話說...狼大...你是在衝業績喔...
連續發三篇...這叫我們這些沒實例可發的怎麼辦!

网友:
現在的零件..一大堆規格..狼大功力真是深厚...非常不容易...真是佩服...受教了....感謝分享

楼主:
單顆雙輸出的穩壓IC,好像還沒有遇過
有越來越多這種整合封裝的零件了,以後零件的替換性也越來越難了...

引用 网友B:

本來想說若找不到就要上兩顆穩壓IC了,還好在之前留下的一塊三星廢板上找到可以用的

网友:
業績衝好大呀~
目前被電漿給搞得頭好大
如我修好了. 我也要搞點業績 >"<~

网友:
首先檢查面板電源,可正常供應5V至面板,當繼續查到AD電源電路時,
發現到APL5522 3.3V/2.5V 500mA LDO(低壓降)雙輸出穩壓IC輸出異常,應為3.3V/2.5V,[實測僅有2.8V/1.6V]

好厲害的維修~咱也覺得很難修理~ 因為【輸出 2.5V 與不正常的輸出1.6V】~只差了 0.9V
ps:還是要拆下量 與送電測試【才能 2度判斷IC的 故障與否】^-^
ps:原来 【白屏與否】~在工作時的電壓【只有差0.9 Volt】 。。咱真是驚訝極 》《

网友:
恭喜修復
修這種3c產品真的是萬事從電起,這也是我來此論壇學到的
先查所有的電源...
差0.9V差很大...2.5V變1.6V差了36%,正常最多只能+-0.1V

网友:
狼大真的是偶像..看您的文章.真的受用無窮

网友:
這篇真讚阿~~~
展現查線的功力

网友:
我也有遇過電源或AD的電容器爆掉也會發生白屏的。

网友:
11# +1 差很大
狼大說明猶如教學一樣!簡簡單單點出問題所在,厲害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狼大果真是強阿

网友:
功力就是功力

网友:
當穩壓IC故障時,AD雖有電源反應,但運作可能已經不正常
-----------------------------------------------------------------------
記起來...

网友:
高手出招果然不同凡響~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狼大的功力太強了~查線功夫更利害~是新手學習的對象~
恭喜完修~

网友(2011-04-08):
狼大大發功,小弟們又受教了,趕緊收藏以後一定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