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被當成螞蟻窩的DGM 19寬螢幕維修
火..

楼主(2011-02-26):
一部DGM 19吋寬螢幕,故障原因為背光一閃即滅

拆開後,發現內部有大量褐色粉塵狀物質,以及一些螞蟻屍體
電源高壓一體板,目視有電容異常,接腳縫隙處有累積一些螞蟻屍體(照片為已清理後)

背面焊點絕緣膠處因被螞蟻啃食而有凹凸不平的痕跡

AD板清潔後檢查外觀無異狀

電源高壓一體板更換電容後單獨測試電壓輸出正常,使用外接燈管可正常點亮不熄滅,但裝回面板後背光仍舊一閃即滅,使用外接燈管交叉測試後,問題點在於面板上方其中一支燈管
拆下面板,可以看到燈管白色返回線被螞蟻啃咬出一破洞,導體外露

移除面板正面後,可以隱約看到有黑點在擴散膜下

角落也有

移除擴散膜後,可清楚見到蟻屍

螢幕當初拆開時滿滿都是這些玩意

燈管連接返回線的焊點也難逃被啃的命運

因為上下燈管的線路都被啃的坑坑洞洞的,所以換掉所有的燈管線,清潔並重新組裝回去後背光已可正常點亮,顯像也正常

結論:不要把電器產品放在昆蟲出沒的地方,以免被當成溫暖的家,然後被啃的一蹋糊塗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謝謝狼大的分享n_059|

网友:
因, 收看你的不用謝啦~~~

能看到你的實例是我們的福氣耶

网友:
狼大查修的很仔細,
不過很多電器都會被一些昆蟲拿來當居住所,
因為很溫暖!
還是要小心~~

网友:
螞蟻我想比較好清, 同時沒什麼特殊的味道..
若是小強, 那就真的很累了..

网友:
螞蟻真的是什麼都啃喔...
有這麼好吃嗎!?
感謝狼大的實例分享

网友:
螞蟻有個習性,喜歡在溫暖的地方挖洞築窩,可能以為那些地方可以挖的很深吧
小弟看國家地理頻道還是動物頻道得知的...

网友:
我的面板前陣子也跑一隻進去.每當開螢幕時.就看他在裡面走來走去.本想使出隔山打牛消滅牠.後來想到留個屍體在裡面.那我以後不就得每天面對牠膜拜.所以就不理牠.大約五天後就不見了.

网友:
又是這些小昆蟲在作怪...

如cremaker大所說的,還好不是"小強",不然就只有一個"噁"字可以形容了n_123|

网友:
小蟻跟小強都是馬吉....也是促進經濟繁榮的功臣之一...我還遇到過小蜈.....好大一隻...就死在客戶剛買沒多久VHS錄放影機....10幾年前的事了...謝謝狼大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被燈管燙死了n_112|
這台拆開時燈管兩端也累積一大堆蟻屍n_081|

网友:
哇...真是令我大開眼界!  我只遇過...電腦主機裡面有老鼠啃食過的骨頭!  狼大...佩服~佩服!

网友:
狼大真的是偶像.很少檢查到燈管線.

网友:
回复 网友B:

C大,螞蟻還是有味道耶!!
以前我有個熱水瓶,放了一年沒用,第一次加水後煮沸後就出現蟻酸的味道
然後上蓋的後方通氣孔就看到幾隻螞蟻在逃命
後來拆開發現......上蓋按壓出水裝置裡面變螞蟻窩,還一堆白色的蛋
然後因為加熱的關係....幾乎全滅在裡面

网友:
塑膠都啃成這樣 屍體又一堆 我猜是不是 噎死的 塑膠不消化吧 哈哈

謝謝你的維修分享 感恩

网友:
狼大清理的好乾淨~
是用松香嗎?還是??
螞蟻窩都看不到~
只看到幾隻螞蟻~

网友:
回復  gkjnn

可能被燈管燙死了
這台拆開時燈管兩端也累積一大堆蟻屍 ...
引用 网友C:

被高壓電及而死的吧

网友:
之前有遇過電源供應器燒掉後,拆開後發現壁虎屍體。

网友:
常遇過電視跑出~~~壁虎~~~而且死在裡面,噁心ㄏ...

网友:
這台好像和VIEWSONIC某型號很像...
不過螞蟻既然會對背面那個絕緣膠有興趣? 難道是聞到那個絕緣膠而跑進去?

楼主:
這是很常見的奇美系統,優派/ACER/宏通等都有用過

會往那裡鑽的原因可能是溫度或是電壓等"致命吸引力",加上螞蟻會跟著同類的氣味走,之前有修過另一款,電源板上只有在高電壓接腳處有蟻屍堆積,其他處則無

网友:
最常見的就是壁虎常跑進炮兒裡,然後一開機就炸,整個都變壁虎乾了~

网友:
DGM也是宏通的
原廠已經倒了
這台是奇美代工的
蟲蟻跑進去造成短路或零件燒毀還蠻常見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還好是螞蟻~要是小強就真夠嘔心的了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努力學習中

网友:
螞蟻無孔不入~防不勝防~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

网友:
看見螢幕內的蟻就頭痛,這機是清理最難。

网友:
也有一次經驗 朋友的 奇美19"液晶 莫名地開不起來
索性把它拆開 頓時嚇到 AD版上一堆小強的寶寶在上頭爬
第一時間拿著銀幕衝到戶外滅蟑
還好清潔後順手換了幾顆電容  銀幕又正常了

网友:
感謝狼大的分享,家裡的電腦電源延長線開關也曾經被螞蟻當成窩,造成開關無法使用,電壓只有20v左右,後來清乾淨後又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狼大發表的就是不一樣!!

网友(2011-03-29):
尤其是寒冷的冬天,不只是螞蟻,很多#@%#@%@都會跑到會發熱的機板附近,實在夠機車,大家要小心

网友:
太有耐心了
想必清潔花了不少時間

网友(2011-09-18):
昨天拿到同一款 經換電源版已正常~感謝分享